求助 14sg控7008sb接收问题

楼主(2014-10-09):
同一控对应同一接收机可以分别配置2架飞机吗?,不需要每次都调试,我想在2架飞机之间交互使用

网友A:
还是买个接收机吧。一个接收机很麻烦。便宜点买个FRSKY的也够用了

网友B:
接收换过去就好了
控里面配置文件选一下就行

网友C:
可以~找机会收个拆机7008就安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