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入海口的片片另附上画面在编辑前后的效果对比

楼主(2014-10-09):
河流入海口的航拍 基本都是水面海面上飞

附上一段狗狗拍摄的画面编辑前和编辑后的效果对比,给使用狗狗的朋友做做参考吧。以下为编辑前后效果对比视频

网友A:
景色不错 用的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景色不错 用的啥设备

精灵2 3D 狗3+

网友B:
想请教楼主gopro的设置,以及用什么软件做的后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楼主gopro的设置,以及用什么软件做的后期!谢谢!

狗3+ 广角设置为M中级视野 格式为1080  编辑用的是EDIUS6.08 只做了较色 因为前期时就注意避免镜头畸变后期时就没做矫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3+ 广角设置为M中级视野 格式为1080  编辑用的是EDIUS6.08 只做了较色 因为前期时就注意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