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炸了, 想搞个FBL头换换心情, 请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4-10-09):
说来惭愧,飞了半年多的450L炸了,原因是疏于检查,电机齿固定螺丝松了,自旋翻 翻着翻着就没动力掉下来了。
损失不大,主轴,横轴,大桨,DFC连杆的塑料球头。

反正也是修,突然想搞个FBL头换换心情,问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包括主轴,十字盘,和FBL头子。
提前谢谢大家了。

请问Align管理员,450L 换原厂FBL 有没有套装?或者需要购买哪些配件??比如主轴,横轴,中联,桨夹,相位器。。。。。
给个编号就行,比如:
H45117A
H45016
H45H006xxw
。。。。。。

网友:
原厂就有

楼主:
我官网找好几遍了,450 FBL头好像是 相位器 和 中联 是分开的,一体的只有新出的700和500用的,450的没找到啊。

网友:
飞越的即可,我用着非常好。

网友A:
飞越紧锁式大轴承版,十字盘用冰人的新款吧,好看。

网友:
帮顶拿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紧锁式大轴承版,十字盘用冰人的新款吧,好看。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能否给个图片或链接,taobao上东西很杂,怕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能否给个图片或链接,taobao上东西很杂,怕搞错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3558860988.71.WPhb3E&id=19653380004

网友B:
450DFC的连杆头现在买不到单独配的,省钱的话用A牌副厂的DFC连杆就行了,还通用450PRO的连杆头,比再搞个FBL旋翼头便宜多了

网友C:
我比较关心,螺丝松掉,之前有打螺丝胶吗?
关于FBL旋翼头我折腾了很久,给点我的心得给你吧,亚拓原厂有的,飞越的也好用,其它牌子没用过不好说。
亚托的十字盘,中联,桨夹,控制臂加起来要接近500块。pro的十字盘中间的鱼眼轴承感觉有些虚位,而且桨夹的开口尺寸是4.6mm,而大桨厚度是4.8mm的,所以大桨插入很难,开始我以为是次品,竟然买了两个,发现都是这样的,炸了一对,现在把剩下那对修挫到4.8了,可是165一对啊!!!
飞越的十字盘50,和旋头组件加起来200不到。十字盘没有明显的虚位,我有两个中联,空机配的45的那个中联我嫌它不好看一直没用,不知道感觉如何。我用的是55那款新中联,觉得挺好看的,不过这个质量有点大,低速旋转时有点晃动,高速后就正常了。飞越的控制臂我买了3个,都转动不顺,要修挫一下才行,亚拓的控制臂就很好。
最后,我的建议是飞越的55的十字盘,49的桨夹,36的控制臂,亚托101的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DFC的连杆头现在买不到单独配的,省钱的话用A牌副厂的DFC连杆就行了,还通用450PRO的连杆头,比再搞个FB ...

已经有了哦,不然买整个连杆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关心,螺丝松掉,之前有打螺丝胶吗?
关于FBL旋翼头我折腾了很久,给点我的心得给你吧,亚拓原厂有 ...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 和  经验分享
螺丝之前打胶了,而且 打了不少,当初就奔着粘死的胶量打的,因为电机齿坏不了也炸不到,所以检查时也没查。
现在想想 可能是因为电机转速高,高频振动几百个起落后螺丝胶也顶不住了。

看来原厂的东西也不是太好用,还要自己磨。
飞越浆夹之前用过,有点磨桨根。买一套旋翼头和十字盘 2xx。还得买大桨,下来3xx了。

我这次还是买原厂件换了,带上桨,所东西2xx,好用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了哦,不然买整个连杆贵死。

要知道原来连杆头是能单卖的22元8个,现在没商家有货,能买的话总总比40元2个的强吧,而且上面的小连杆很结实的,不容易炸鸡损坏,通常是连杆头卸力,结果就是直接蹦飞塑料连杆头,如果不是断开或裂纹的而只是螺纹损坏的话还是能修复的,滴入CA胶就行,所以说换副厂DFC摇臂连杆的好处就是这个,可以用PRO的连杆头,代价就是冯炸必炸飞连杆头,但总比损失中联和桨夹摇臂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