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狗3航拍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大侠们,我在用狗3航拍的时候出现画面呈水纹状,像波浪式的,一:我没有用云台,直接挂的,二:为了防止掉落,我用了原装防水罩。请问是不是跟以上有关系,还是其他问题,请有经验的大侠回答一下,以便于尽快改进,谢谢!菜鸟————小皮

楼主:
我的是F450,抖动是不是也会影响画质,最主要是想问一下画面呈水纹状的原因。

网友:
这个是高频震动产生的行扫描重叠。。简称果冻。

网友:
高频振动,导致的视频水纹。需要对浆+电机进行平衡校准

网友:
震动引起的

网友:
原因无非以下之一或二:
一、桨动平衡不好;
二、电机动平衡不好;
三、机架不牢固(X、H形较易有,口形不易有);
四、狗3与机架没有直接紧密牢固连接
(狗3后背要全面积与机架贴到,我是做了一块斜木块,斜是为了使镜头悬停时略向上,前进时角度正好)狗3与机架之间绝对不能垫任何减震材料。另外仅仅用橡皮筋、双面胶、或者魔术带都不够,要用扎带紧紧扎牢。)。

这四点做好了,绝对不会有果冻。因为是狗3,否则有第五项,镜头松。

网友:
没云台 震动的问题,加云台、加减震球都试试吧 ,所有的平衡都做一下。

楼主:
我现在没有买云台,可以用什么简单的方法既固定,又不影响拍摄的吗?还有关于桨和电机平衡,用什么方法平衡好一些??

楼主:
顺便问一下,假如加个云台,即使桨和电机不平衡,还会影响画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假如加个云台,即使桨和电机不平衡,还会影响画质吗?

云台是有减震结构的,跟画质没关系,云台增稳让你画面不抖动,会避免你有水波纹,当然你机子震动太大的话,水波纹还是有的

网友:
F450尼龙机架震动本来就大 你没用任何减震措施自然果冻明显 建议上云台 你狗三都不少钱了 别在乎那云台钱 大概400多

楼主:
现在对比了和我一样配置的机子,推断是电机问题,不知道加了云台会不会效果改善一些,实在不行就换电机了。保守估计电机是其中一个有问题,不知大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电机是否有问题,能不能检测的出是哪个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