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图传显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昨天航拍,GH4相机里面的光圈快门设置都是好的,没有任何曝光过度的情况。

但是图传接收这端的两个显示器显示的画面明显曝光过度,即使调整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都无济于事,以前拍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很苦恼。

网友A:
曝光过不过度要看相机画面,而不是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曝光过不过度要看相机画面,而不是显示器

但显示器的画面如果曝掉了,看被拍摄物体非常麻烦。

网友B:
这个要具体分析,把相机内的视频导出来看是否有这个问题,先要确定是相机问题还是图传硬件问题

网友C:
我也是这情况,相机端录像的视频回来看一点问题没有,图传回来的实时画面高光处尤其是天空水面这些都是过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具体分析,把相机内的视频导出来看是否有这个问题,先要确定是相机问题还是图传硬件问题

视频没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情况,相机端录像的视频回来看一点问题没有,图传回来的实时画面高光处尤其是天空水面这些都是过曝 ...

我这个也是,天空和水面等稍微亮一点的地方,都是曝光过度。
莫非以后拍的时候,必须要把画面调暗一点,图传这边的图像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没有问题哦。

既然视频没有问题,估计是液晶显示屏的显示效果比较差。你可以把图传接收机的视频输入到其它显示屏上试试(比如电视机)。

楼主:
图传接收一体机,没法接哦,回家我试试屏幕吧,估计原因就是这种屏幕遇到高光就会曝掉。

网友:
传回电脑看看

网友:
如果视频回看曝光正常 只能说你的监视器是监控级别的 色彩解析度不够吧 拿一个广播级的监视器试试 或者把摄影机打到彩条然后尽量调整对比度和亮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