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支持请进,关于S1000出现状况的咨询!

楼主(2014-10-09):
S1000飞机,A2飞控,正常N个起落,近段偶尔出现上电自检一切正常,指示灯正常,但是掰杆时电机无动作,需要重新上电才能启动,请教一下,这是偶发状况还是有故障了?请明示,谢了!

网友:
遇到过,不是重新上电才能启动,是根本不启动,接调参后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调参软件观察遥控器是否抖舵,以至于达不到+-1000的最大行程而无法解锁。遥控器大小舵开关是否打开,微调归中。

网友:
DJ还没上班

网友A:
楼主你好!可参考3楼模友建议,并校准一下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参考3楼模友建议,并校准一下遥控器。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