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相关问题

楼主(2014-10-09):
飞g7,摄像头总是紧追机。导致我不能参照地面?怎么设置才能同时观察地面。      还有就是,飞真机,有些通道设置反。g7全部是正。每次飞过真机,上模拟又要重新设置控。  g7可否设置舵机方向,修正通道?

另求凤凰5有效下载链接。

网友A:
按F1、F2、F3,选择不同的视角

按E或Ctrl+E键,用鼠标+滚轮自行调整视角

在控的设置里,舵量的左边,有个多选框(小方框),勾选表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1、F2、F3,选择不同的视角

按E或Ctrl+E键,用鼠标+滚轮自行调整视角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20):
选始终看到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