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炸机了,求分析求建议

楼主(2014-10-09):
在下新手前一阵子刚入魔。买的是澄星的CX-20,先用于练习。学会怎么飞了再自己DIY一部。

结果前天就炸机了。TT全是眼泪啊。

说下过程求分析。
前天晚上打算简单的航拍一次,计划是把飞行器拉起到100m前后,然后原地转一圈再降下来。
机器就是CX-20挂山狗,没用无刷云台

结果飞起几十秒后(后来看log发现飞到100m),遥控器即失控(不是吧?才100m?!)而飞行器本该进入失控返航的状态,却停留在了原地。
就像定点模式那样在100m高空停住了。期间重启遥控器,调整天线,切换模式均无效。直到8分钟后电池耗尽,从天空跌落。

机壳和起落架完全摔碎了。很幸运的是没有伤到人。不过其他部件包括山狗在内居然奇迹般的生还了。虽说后果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是心有余悸啊。所以求分析原因。

--------------------------------
关于遥控器失控我觉得可能是前一阵子练习的时候经常摔机,导致天线被起落架夹道了。虽然外表没事但里面可能断了,平时练习都是在10m左右飞所以没发现问题。第二个可能性是可能是遥控的电池电压不足。失控应该不是太复杂的原因这个先放在一边。

我比较在意的是为啥失控之后没回来。功能本身我有测试过,虽然回来之后落点差了20多m,但总归是按程序走了(包括爬升,回到指定地点,悬停,着落)。这次在事后查飞控里的log时发现遥控失控检测到了,而且飞机也立刻进入RTL模式。GPS也有锁定,天上的部分不好说,不过起飞点和坠毁点在地图上看都挺准的。它为啥不回来呢?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求分析求建议。在此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先对楼主爱机致予哀悼,同时坐等高人回复帮楼主解答。

网友:
你什么飞控我不知道...要是apm倒是会有个设置..就是失控的时候返航,但是恰巧GPS信号又不好...然后又设置了GPS失控的时候定高..就会发生一直定高在那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楼主爱机致予哀悼,同时坐等高人回复帮楼主解答。

多谢慰问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PM,虽然是山寨的,不过内外都没什么区别。

先谢大神指点。我觉得大神的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你说的这个bug应该只是某个版本的特例..不知道你的飞控的固件版本是什么..

楼主:
重新分析了一下日志,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很有可能不是飞行器没打算飞回来,而是飞行器跟风做斗争最后没能飞回来。

网友C:
楼主你用多小的电机和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多小的电机和电池啊?

买的是整机,我也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到底是什么水平。 拆下电机后发现只有一行小字constar好象是长名,没有型号和功率。

网友(2015-04-04):
板主,你好,我是初哥,我也入了cx20。你連線電腦的數據線在那裏買的?
用甚麼程式查看log 。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