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车体链接求教贴

楼主(2014-10-09):
玩了这么久,一直没有解决车体上部和下部的连接问题,还是需要用螺丝,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推荐,如何更简单而有效的连接车体,以帮助时常打开清洁保养车内部。谢谢!

网友A:
恒龙的坦克拆装最烦人!想办法用磁铁连接,或减少固定螺丝。田宫的坦克相比之下比较简单,我的田虎王前面卡槽后面只有一个螺丝很方便拆装,而且在上面,还不影响仿真度。这说明日本人比我们聪明!这个别人帮不了你,只有自己想办法,因为坦克种类多,结构都不一样的。

网友B:
而且据说螺丝固定座还需要加固?否则时间长了就会断掉?可是,怎么加固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