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X BL D/R 和 EXPO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09):
第一次用地平线的控,不知道D/R 和 EXPO 是设置什么的?按MCPX BL说明书设置 副翼和螺距都是 D/R 70 EXPO 40  感觉飞机小碎舵无法修正飞机,大家都是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A:
你之前用的控连这俩都没有???
把曲线设置陡一些会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用的控连这俩都没有???
把曲线设置陡一些会更灵活。

谢谢指点,之前用的futaba 14sg,飞机灵敏度在陀螺仪里设的,控里没有设置过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之前用的futaba 14sg,飞机灵敏度在陀螺仪里设的,控里没有设置过这个参数。

客气,设置好了就好。f的菜单好着急,太复杂。之前用过10cg和8fg。终于全卖了。入了sp控,整个精神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