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装的船和成品船区别?

楼主(2014-10-09):
请教各位前辈。我指的成品船是说比如TFL 这种商品船量产的

网友A:
像TFL这类厂家出的成品船能给到你稳定的品质,能让你轻易的能跑动一条船。但是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再原基础上改进,空间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TFL这类厂家出的成品船能给到你稳定的品质,能让你轻易的能跑动一条船。但是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再原基 ...

大哥的意思,新手还是入商品船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的意思,新手还是入商品船比较好吧?

到手加遥控器可以玩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把模型当成人玩具,成品船肯定是首选。自己装需要准备很多内容,做足功课再入手,模型乐趣远不止在玩,制作与维修也很有意思。

网友:
手工现磨咖啡 VS 速溶咖啡 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模型当成人玩具,成品船肯定是首选。自己装需要准备很多内容,做足功课再入手,模型乐趣远不止在玩, ...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手上有个豹子3660  2120KV 的电机该配多大尺寸的浆呢? 这个电机用3S 5000毫安电池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手上有个豹子3660  2120KV 的电机该配多大尺寸的浆呢? 这个电机用3S 5000毫安电池可 ...

桨的大小与船的大小,船重有直接关系。没有什么公式可以换算,38,40,42都可以试。3S肯定好用,2120KV值4S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