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14-10-09):
请老鸟及零度技术支持帮忙看看:双子星飞控,在论坛下后载USB转串口驱动后,用原装USB模块线一端连接电脑,一端连接飞控COM口,电脑提示安装新硬件,过一会后,显示安装失败,设备管理器的其他设备下有FT232R USBVART 无驱动感叹号标记,尝试手动安装驱动,依然显示找不到程序文件,安装不了,问商家,商家说文7系统不好用,会出现安装不了问题,我又将笔记本系统装成XP,结果依然安装不了,先后换了几台电脑,包括台式机,文7,文8,XP都试过了,还请修电脑的装,也没成功,一个驱动竟然如此难装?无招。。。肯请大师们支招~~~,谢谢~~~~~~~

楼主:
之前,我的电脑上很顺利的安装有零度S4V2的驱动,使用正常。但双子星不能用,我对比了一下官网的USB驱动,似乎是一样的,不解~~~按照提示,我目前的问题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对~·但现在官网就一个文7和一个文8的驱动,再没有其他的了

楼主:
没有回答啊?请零度技术支持解决,急急!

网友: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先安pl2303的exe,然后最好重启下,再插usb,等待成功。最后不要在刚安好驱动后就换电脑

现在您的线应该是挂掉了。换个新的吧。如果已经安好了exe,新线插上等提示成功就能用了

楼主:
根本就不行啊,你说的方法我又照着试过,不行,其实我原来也是这么安装的,可就是不能安装成功,提示找不到驱动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行啊,你说的方法我又照着试过,不行,其实我原来也是这么安装的,可就是不能安装成功,提示找不到 ...

您的线挂了当然不行了

楼主:
在商家那里试了5根线,都不行,其中2个安装成功了,但关掉电脑或者取下线就不行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商家那里试了5根线,都不行,其中2个安装成功了,但关掉电脑或者取下线就不行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联系我qq  714357612

网友:
我也换了3根线了,现在USB不行 ,云台也不行

网友:
xp,win7下载包里已经附加了安装说明进去。之前安装失败了的,多半线已经挂了,换一根线应该就好了。从开始严格按照说明安装出现问题的请联系我。

如果已经安好exe文件,并且重启过的,换新线后应该插上等一会提示成功就能用才对.      这根线可以自己做,   电脑段用usb转rs232,  飞控那头白线对应rs232的2(收),红线对应5(地),黑线对应3(发)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串口线,很简单的。你就去市场上随便买一个串口线,DB9那种接头的。然后自己将舵机线焊接在相应的管脚上就可以了。效果很好。关键是稳定啊。零度自带的串口线很不稳定。有的串口线第一次插在电脑上是好的,第二次就不行了。这种现象基本上都是串口线里面的芯片挂了。若果你足够牛逼,自己换一个芯片,自己重新编程序,也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安装不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