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可以用在飞机防丢的小东西,找飞机方便多了!

楼主(2014-10-09):
本来是在网上找防孩子走失的东西,看到了有一款360出的儿童手表,自带GPS和基站定位功能,用手机就可以随时看到手表的位置,特别是在室外是GPS定位,定位应该能够满足找JJ的需要,而且手表也挺轻的,放在多轴上基本不增加多少重量。
注册5iMIX以来发的第一贴,没有广告的意思,只是给各位模友提供一个思路,请别拍砖。

网友:
不错不错。新人旁观。

网友A:
如果是双模定位(带手机卡的)的话还是比较准确的,完全可以用。单模的误差就的大了

网友B:
会不会干扰飞控和GPS,这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模定位(带手机卡的)的话还是比较准确的,完全可以用。单模的误差就的大了

看介绍说是支持GPS和基站双模的,室外GPS定位,室内基站定位。SIM卡不是另购的,是集成在手表芯片上的,年服务费90元。

网友C:
同问,会不会和飞控GPS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干扰飞控和GPS,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真不知道,有条件的模友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会不会和飞控GPS干扰

问题不太大 ,效果跟 手机 一样 ,你把手机放旁边打电话看看 干扰不干扰 就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太大 ,效果跟 手机 一样 ,你把手机放旁边打电话看看 干扰不干扰 就知道了 。

如果只开基站定位的话应该没问题,但是开双模的话可能会有干扰吧

网友:
火星。
N多模友用了N年了。

网友:
固定翼fpv必备品 在你不使用900mhz电台的情况下 绝对不会干扰

网友:
我姑娘在用这块表,用来监控孩子的安全倒是不错。
不过,这块表的GPS接收能力偏弱,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基站定位,只是偶尔能实现GPS定位。基站定位的偏差有个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都很正常,用来精确寻找飞机有点难度。

网友:
不错的手表  能定位准确不

网友:
做成手表 把gps天线有点缩水了 搜星有点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说是支持GPS和基站双模的,室外GPS定位,室内基站定位。SIM卡不是另购的,是集成在手表芯片上的, ...

为啥飞机的飞控gps不要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