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函道的朋友说说,方向舵是不是基本无用?

楼主(2014-10-09):
飞函道的朋友说说,方向舵是不是基本无用?

网友A:
是滴,除非特地做动作

网友B:
帮顶 坐板凳 拿分走人

网友C:
一般降落时候会用到吧

网友D:
我连方向舵都不装

网友:
方向舵给地上拐弯,其他无用

网友E:
玩久了,你就会装了用的!!

网友F:
横滚的时候有用,侧飞的使用也是有用的,也可以修正飞机轨迹。

网友G:
据说大型慢速低灵敏飞机更适合用方向舵而不是副翼转弯

网友H:
细微的修正是要的,真正飞飞机很细心的人要方向舵的

网友I:
可用可不用,待你熟练后会觉得有意思,能进入3D时非用不可。

网友J:
初期用不上 中后期了 买的机子没配方向舵 都设法开个方向舵

网友K:
不但有用!而且是非常有用!!就拿飞航线转弯时这个简单的动作来说;如果副翼、方向舵、升降、油门四者有机的结合使用,这时飞机的姿态会很优美,这会你就会知道,方向舵的作用了。还有大飞机降落的时候,或者有侧风降落的时候,都需要用方向舵来修正。

网友K:
还有如果做一些如落叶飘动作时那也是必须得用上的。请楼上说飞涵道机方向舵无用的朋友不要喷哟,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L:
飞的熟练了你就会发现不论什么飞机,方向舵都是至关重要的,哪天学会了副翼、升降、方向一起配合转弯,那才是真的会飞行了

网友M:
我习惯叫它偏航舵,除了地面滑跑时用在天上就是偏航时用了。

网友N:
我与好几个群里讨论过此问题,我从来不用方向舵,飞翼f16我做落叶飘都没有方向舵,飞大飞机有侧风说用方向舵,不敢苟同,副翼完全可以调整。方向舵在涵道机里是舵效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与好几个群里讨论过此问题,我从来不用方向舵,飞翼f16我做落叶飘都没有方向舵,飞大飞机有侧风说用方向 ...

我飞的也是飞翼f16,现在基本方向舵就是地面滑跑转弯用的,空中还没用过。

网友:
虽然我飞涵道不用方向,但是感觉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还是有用的,降落修正航线,侧风飞行修正航线。都要用。

网友G:
别的不知道,我飞赛斯纳的时候做横滚不配合方向舵会掉高度很严重,涵道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不知道,我飞赛斯纳的时候做横滚不配合方向舵会掉高度很严重,涵道没试过

请问下横滚的时候如何配合方向舵保持不掉高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横滚的时候如何配合方向舵保持不掉高度

凤凰模拟器里面有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凤凰模拟器里面有演示

我的是g6,你可以传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g6,你可以传教一下吗?

大致就是通过方向舵使机头保持上仰,比如向左横滚,机身滚转到90度时,向右打方向舵使机头抬起向上仰,以便保持轨迹……,大致如此,你在模拟器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凡事没有绝对,是否使用方向舵 是要根据具体的飞机和个人不同的手法来决定的,一般来说70函道以上的大函道机 方向舵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网友:
有用,補舵用的到。

网友(2020-01-05):
降落时方向舵与副翼联动,航向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