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手求助

楼主(2014-10-09):
500轴距机架
朗宇 X3108S 900KV
好盈 铂金30A
ATG  1147
5200mah  30C
整机重量 1.7KG

(这个配置已经用QQ飞控正常飞行,可以留空18分钟)

接下来开始折腾APM 2.6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全步骤设置完成,手抓着飞机检测各项动作都正常,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油门输出到30%以上
就没变化了,打满杆也是30%时的动力,因此就飞不起来,但是摇晃飞机时可以有强大的动力克服倾斜和偏向,实在是搞不懂了,前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打屁屁,清除EEPROM,怎么清上课去

网友:
泡泡老师发过帖子了,仔细看。我也在倒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清除EEPROM,怎么清上课去

泡泡老师回复我太感谢了!具体是哪一课?您的教学基本都看了很多遍,各种教学都看过,内容太多,一下想不起来,直接链接来吧,这几天看帖眼睛都累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回复我太感谢了!具体是哪一课?您的教学基本都看了很多遍,各种教学都看过,内容太多,一下想不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网友C:
这个配置才飞18分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清除EEPROM,怎么清上课去

泡泡老师,apm 官网多少,就是说调餐软件去哪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68

谢谢帮助!终于搞定了,泡泡老师真是大神啊!下一步就是慢慢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才飞18分钟啊!

是不是少了点?正常应该能飞多久?我是估算的不是很准确,看来还有潜力啊

楼主:
还想问泡泡老师一个问题:我的APM 2.6 那个外置罗盘跳线,插上与不插都一样用,外置罗盘到底是插上还是不用插?心里没底,我现在是不插,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少了点?正常应该能飞多久?我是估算的不是很准确,看来还有潜力啊

能飞18分钟已经很不错了,很高了,你电池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泡泡老师一个问题:我的APM 2.6 那个外置罗盘跳线,插上与不插都一样用,外置罗盘到底是插上还是不用 ...

看来你不是真正的2.6,2.6要是没插外罗盘的话,不能进行罗盘校准,会有红字提示的。
打开APM看看是否有内罗盘,把连线断开,尽量使用外罗盘,

网友A:
(这个配置已经用QQ飞控正常飞行,可以留空18分钟)

现在换APM,起飞重量多少?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已经用QQ飞控正常飞行,可以留空18分钟)

换了APM 刚才出去试飞了一块电池,加了模拟云台重量挂件,接近1.8KG,38%油门离地,45%可以悬停,BB响设3.6V,降落显示3.66V,还是飞18分钟

飞机稍有轻微左右抖动,PID应该调哪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APM 刚才出去试飞了一块电池,加了模拟云台重量挂件,接近1.8KG,38%油门离地,45%可以悬停,BB响 ...

PID在定高 定点正常的情况下,用自动几次,读出这几次的数据做为参考,然后修改PID,找到最适合自己JJ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是真正的2.6,2.6要是没插外罗盘的话,不能进行罗盘校准,会有红字提示的。
打开APM看看是否有 ...

在雷家刚买的2.6 6HGPS  861元套装,不知道怎样辨别真2.6,目前不敢拆封条

网友:
我的APM都在家碰灰。。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在定高 定点正常的情况下,用自动几次,读出这几次的数据做为参考,然后修改PID,找到最适合自己JJ的P ...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指教,现在能正常飞行已经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认真重新温习您的教程,慢慢体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雷家刚买的2.6 6HGPS  861元套装,不知道怎样辨别真2.6,目前不敢拆封条

你不敢拆,那没办法了。

网友D:
1.8 KG 用 3S 5200,可以飞到 18 分钟!? 是 朗宇 X3108S 900KV  + 1147  ?

我的 450 配置新西达 2212 930KV + APC 1047, 1.35 KG 3S 5000 只能飞13分钟半而已 > <(BB响设3.6  下来显示3.7)

也差太多了吧 ?

网友:
围观。。本人也A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 KG 用 3S 5200,可以飞到 18 分钟!? 是 朗宇 X3108S 900KV  + 1147  ?

我的 450 配置新西达 2212  ...

电机、浆好像有效率这种说法,还有电池质量,机架结构,重心点。。。。。。

网友:
目前我也想配这个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清除EEPROM,怎么清上课去

请问泡泡老师 这套配置 电机 用900kv 的与 720kv的有什么不同,那个效率更高些????我准备用3s50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泡泡老师 这套配置 电机 用900kv 的与 720kv的有什么不同,那个效率更高些????我准备用3s5000的 ...

对的

网友:
?????请问这套配置电机720kv还是900kv的??????你没回答我啊!!!!!!!

网友:
这套配置能用h4机架么???

网友F:
我想说我的三轴 4200电池都悬停了21分钟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终端-清除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不敢拆,那没办法了。

我的是2.52板载罗盘的,板子买来的时候哪里是联通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割断开呢?
还有就是apm可以用非凡osd的gps吗,能用的话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2.52板载罗盘的,板子买来的时候哪里是联通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割断开呢?
还有就是apm可以用 ...

那里割开,相当于去掉了内罗盘,就可以使用外罗盘了,否则二个罗盘,你让APM听谁的?
可以,但是你要改刷固件,看我的穷人OSD改APM使用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割开,相当于去掉了内罗盘,就可以使用外罗盘了,否则二个罗盘,你让APM听谁的?
可以,但是你要改 ...

帖子地址多少,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