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和qq飞控连接

楼主(2014-10-09):
想问问天七和qq怎么连接,还有天七上面要怎么调试,我新手,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跟你同配置   已经退换飞空中。可以看看我的提问贴,不过那时候我的飞控已经挂了,我的连线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同配置   已经退换飞空中。可以看看我的提问贴,不过那时候我的飞控已经挂了,我的连线应该是对的

行,我去学习学习,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