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飛控如何安裝聲納模塊..會有助定高準確度?

楼主(2014-10-09):
mwc 飛控如何安裝聲納模塊..會有助定高準確度?

网友A:
mwc代码本身不支持超声波..需要自己修改代码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代码本身不支持超声波..需要自己修改代码才可以

又投降了..可能得用頂級 MWC板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投降了..可能得用頂級 MWC板本

顶级不顶级的就是传感器的区别..一样不支持超声波...现在apm都是直接用气压定高  自降..没啥问题..不需要超声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级不顶级的就是传感器的区别..一样不支持超声波...现在apm都是直接用气压定高  自降..没啥问题..不需要 ...

好似~APM 又有一個新板本?其實目前玩熟了~自返自降也不大用的上.可能造福一些新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似~APM 又有一個新板本?其實目前玩熟了~自返自降也不大用的上.可能造福一些新朋友

超声波用在2m以下的定高,JJ一般都是在天上跑得, 所以实用性不大;
以前折腾过, 纯粹是好奇, 最后都是拆了的下场,
MWC 是玩航线特技的乐趣, 能定点, 自返已经很足够玩了,
有兴趣不妨再钻研3轴, 不同尺寸机架, 比较有意思.
玩腻了, 再试试折腾其他飞控, 乐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用在2m以下的定高,JJ一般都是在天上跑得, 所以实用性不大;
以前折腾过, 纯粹是好奇, 最后都是拆了 ...

玩航模就是自我折磨..每解決一個功能.就有自滿的樂趣..商業控一般太簡單.少了折磨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