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高海拔飞行问题咨询讨论

楼主(2014-10-09):
国庆带上我的精灵2去了四川西部稻城亚丁,在亚丁景区内航拍,第一电顺利完成,但是到海拔4300左右的洛绒牛场拍摄神山时,飞行高度50m左右,开始飞出去500m左右正常,向回飞到面前80m水平距离时突然掉高度,摇晃着掉下,推油门无效,电量在70%以上,直接栽到地上。运气很好,斜插到雪里,离水边5m,找到时电机仍未停转,拿起一看,无损失。后面又重新飞过,但是有时会发现无法保持高度,即起飞后松油会掉高度,有时又正常。每次飞行都是严格按照要求8星绿灯起飞,电量都没有少过50%,飞行期间指示灯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海拔的原因,现在回到家了,这里海拔低(才1000m),打算过两天再拿出来试试,看看正常不?在此发个帖咨询下各位模友,在高海拔地区是不是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玉龙雪山 6000 米忽然掉下来了

网友:
气温低,电池放不出电了

网友:
動力不足!電池效能降低

网友:
明显的就是升力不够,电能不足,2500以上精灵就够呛。

网友A:
低温和空气稀薄使精灵的动力大打折扣。不仅爬升高度飞行距离降低,而且很难悬停,抗风能力也差不少。这是我在海拔4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放飞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和空气稀薄使精灵的动力大打折扣。不仅爬升高度飞行距离降低,而且很难悬停,抗风能力也差不少。这是我 ...

看来精灵2的固件还可以优化,起码飞控应该可以做到增大电机转数来稳定高度。

网友:
精灵2 海拔2400m左右  飞行高度20m就会时而发生掉高现象

网友B:
3500米是个坎,超过3500就很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0米是个坎,超过3500就很危险了。

有道理。高海拔若再加上风力偏大,即使能飞起来也要特别当心!不要勉强。

网友:
我们群里刚刚有个飞过6000米以上海拔的 在雪山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精灵2的固件还可以优化,起码飞控应该可以做到增大电机转数来稳定高度。

高海拔要换三叶桨的!!!

网友:
小四轴海拔太高飞得费劲也不稳定,多数人遇到同样的问题肯定不是个案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看来我的精灵2不是个案,下次飞高海拔一定要更加小心了。

网友:
正常,我实测的数据是 3500米,75%以上电量安全,3000米40%电量安全,2700米50%以上电量安全。楼主4300米,应该90%电量安全吧。

网友:
突然掉高,地面突然反弹,掉水里突然反弹,炸鸡到湿地和公路,各种情况都遇到过。解决办法只有升级动力系统,或者升级电池到高电压。

网友:
我在稻城也遇到过掉高,精灵一,也是剩余大约 70%电量时,再满电满载起飞2分钟时;在5200米的年青唐古拉山口,只能满油门缓缓离地。
我怀疑精灵二的电池更差,因为根据容量/重量比较,单位容量比精灵一的电池更高,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C数,这样虽然增加了续航,缺点是大容量放电会掉压严重。
高海拔空气稀薄,需要更高转速/更高的电流,来维持飞行,所以出现您遇到的情况。

网友C:
有些地方空气稀薄,有些地方和平原一样空气密度够。应该属于正常,等楼主到低海拔地区试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排除法

网友D:
同样问题我遇到了,10.2在甘南扎尕那海拔3000左右,50多米高度往下掉,推油、切换模式全没作用,最后掉树丛再掉地上。看来精灵2高海拔飞行不靠谱,但是大疆也不在手册里给予提示,很是郁闷。

楼主:
看来大疆飞控的程序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啊!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是去亚丁的路上,9月27日在高尔寺山,风力不大,刚飞上509米左右就直线往下掉,云台差点报废了,后来的路上却是不敢飞了。

网友E:
错了,是50米高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