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2 933 100 80 的问题;922控飞933失控问题

楼主(2014-10-09):
2个问题

1.伟力922和控  能控制933吗?

2.伟力922控   能控制 hcp100    和  80 吗?

3.933  和 922    主要易损 配件 尺寸一样吗 ,,,比如  大桨   尾桨   电机 什么 的 。。。。。

有用过的兄弟说说

网友A:
1.922的控不能控制933
2.922的控能控制hcp100,不能控制80
3.933和922主要易损配件尺寸完全不一样

网友:
2个问题,还有1个算是附加题?

楼主:
商家说  922控 能  用于933

今天 测试 ,,,,922控  能 对频上933,,,地面测试   各通道有效
第一次 起飞  成功  。。。
但 之后  出问题 。。。。。
就是 当 油门 推高到一定舵量时,,,,飞机 突然  丢失 动力,,,,,,,,慢慢 落地  ,,,,然后 发现 副翼方向舵  失控 ,,, 油门转向有效,,,,一段时间后  油门失控,
飞机 进入  完全 失控 状态:   主电机 转,,,,,但遥控器 失控 ,,必须 强行 断掉电池    。。。。。。。。拿出电池 发现  电池  已经  鼓包了 。。。。。。
问有经验的 兄弟 ,,,,,给判断一下   哪里 出的 问题 ????试了 3块电池都是 这样 ,,都  鼓包了 ,,还有 闻到怪味  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2的控不能控制933
2.922的控能控制hcp100,不能控制80
3.933和922主要易损配件尺寸完全不一样

谢谢这位兄弟!!!

楼主:
自己组等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家说  922控 能  用于933

今天 测试 ,,,,922控  能 对频上933,,,地面测试   各通道有效

各种参数,舵量,十字盘混控量,exp都不一样,不能通用的,三个电池都过放了,不能怎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参数,舵量,十字盘混控量,exp都不一样,不能通用的,三个电池都过放了,不能怎么能用了

原来是 这样  ,,谢谢  兄弟,被 商家 忽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 这样  ,,谢谢  兄弟,被 商家 忽悠了

嗯嗯,买前多潜水,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