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线高手定做一个1.2G66大顺天线或设计图纸

楼主(2014-10-09):
请教天线高手定做一个1.2G66大顺天线或设计图纸
以前用过2.4G的66大顺天线,效果确实不错,这是我以前伯通2.4G飞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39312&extra=
现在改用1.2G了,想有个突破,有没有高手能设计一个同样高增益的平板天线。
这是2.4G的天线图片:
网上截图

网友:
牛逼,绑定一个

网友A:
2.4G和1.2G  倍频关系,同样的天线用在1.2G设备上面增益减半吧,不懂天线,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1.2与2.4同功率,同增益情况下,无阻档,还是2.4的远,拆腾1.2还不如拆腾2.4呢,毕竟同样大的天线,还是2.4的增益高些,可理解

楼主:
不是吧,2.4增益高距离不一定远哟,,我只知道频率越高绕射越差。

网友:
面积比这个大4倍,你确定想要吗?

网友:
这款天线是6个四单元八木天线矩阵,基础知识可可以参阅八木天线设计资料。矩阵天线在军 yong雷达应用上非常普遍。八木天线的有源振子输出是平衡输出,阻抗随有源振子的形式不同有差异,这样简单的串、并联可否,要根据交流等效电路来技术。1.2G天线的体积至少大二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和1.2G  倍频关系,同样的天线用在1.2G设备上面增益减半吧,不懂天线,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不能这样理解,学习天线技术首先得讨论1/4波长传输线特性(这里不讨论),但天线长度大于1/4波长时,天线的等效阻抗呈现感抗;反之呈现容性。(这里讲的天线阻抗是指交流阻抗Z,Z=R+jr,天线阻抗匹配首先要让天线呈现纯电阻特性,就是jr项目要尽可能=0,设计时:无线通信系统Z=50欧姆;电视广播系统Z=75欧姆),如果把1.2G天线用于2.4G频段,天线阻抗jr呈现容性,需要串接一定量的电容匹配。

楼主:
遇到高手了,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