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的桨到底要不要做静平衡???

楼主(2014-10-09):
手里有几个之前买的APC SF系列正反桨,发现用桨平衡器测都不怎么平!
曾听说过APC的桨动平衡好,不做静平衡的话,不知道装到机机上会不会震动大?

网友:
试试呗。甭管震成振动棒还是按摩椅,自己能接受就行。

网友:
我买的apc  mr9045回来测也是不平衡,装上四轴和原来乾丰9047(做过简单静平衡)比,机器震动要好点但留空时间少了。

网友A:
记住,【所】【有】【桨】【都】【要】【做】【静】【平】【衡】。另外,两块小三角碳纤板的那种便宜平衡器就别用了,自身中轴就是不平衡的。想认真做平衡的话去用Dubro的,那个才是真家伙。真的桨平衡要做到任意位置静止,不是水平这么简单的。

网友:
就算是apc的槳,有些平衡還是差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所】【有】【桨】【都】【要】【做】【静】【平】【衡】。另外,两块小三角碳纤板的那种便宜平衡器 ...

每个领域都有人抢钱啊,十倍的价格~~
话说很难找到绝对水平的桌子/平台,
那两个支架每边的水平也很难保证,
那两个支架两边的平行也难保证,
固定桨的轴很难保证与桨孔同心,
所以结果很难 perfect。

网友:
做一下很难吗?
8块的ATG蛮好,想做,没机会。

网友:
要做,打磨,用磁悬浮测试平衡,效果好不少

网友C(2015-01-12):
不用做,自从上了APC,声音都不一样了,很好听,没有震动的呼呼声了,放心用,APC,值得信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住,【所】【有】【桨】【都】【要】【做】【静】【平】【衡】。另外,两块小三角碳纤板的那种便宜平衡器 ...

便宜的平衡器中轴就是不平衡的,Dubro中轴就是一定平衡的?你的桌子就是一定水平的?甚至你的房子都不一定是绝对水平的,是不是就需要换个桌子,或者干脆换个房子?

如果不是搞科研,,这么钻下去,,那一定是无底洞,还是根据需要选择吧,我看那便宜的平衡器就蛮好用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领域都有人抢钱啊,十倍的价格~~
话说很难找到绝对水平的桌子/平台,
那两个支架每边的水平也很 ...

说的太好了,,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平衡器中轴就是不平衡的,Dubro中轴就是一定平衡的?你的桌子就是一定水平的?甚至你的房子都不一 ...

赞一个!

网友:
够用就行,,25大洋的平衡器一直在用,碳桨感觉平衡了区别很小、几乎没啥区别的说、

网友:
本来apc的是做过动平衡的,你丫为了静平衡,粘了个胶布上去,结果把动平衡破坏了,纯属蛋疼

网友(2015-08-12):
引用 网友C:
不用做,自从上了APC,声音都不一样了,很好听,没有震动的呼呼声了,放心用,APC,值得信赖!

是这种声音吗?麻烦帮看一下。。。。谢谢了  17楼有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pid16689153

网友:
整架飞机要不要做动平衡啊,我感觉业余玩玩,开销很大啊

网友:
标定设备本身精度就不行,怎么标器件。。。。。。。。我们这一般出报告的设备都几百万一台,要不楼主来做个检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