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N配16mm 2.8饼干头就这鸟样?

楼主(2014-10-09):
光圈F8,快门1/2000 ISO400 边缘画质这么渣,有暗角,搞成自动LOMO效果了,还是参数调整问题吗,光圈要调大点?图片未调整画质 只做了缩放处理

网友:
后期一下吧

网友:
还是砸了吧

网友:
二楼疯了 被这空气质量逼的

网友:
楼下正解

网友:
几百块的镜头,你想有什么样的表现?我用NEX7.换了蔡司24定焦,效果要好很多了:

网友A:
表示买不起e24
http://tieba.baidu.com/p/2605112137
http://tieba.baidu.com/p/2597847821
帮楼主找了些大神拍的

网友:
是不是光圈大了 调2.8 感光100

网友B:
一,天气本身就不透,又是逆光,能好到哪儿去?
二,感光度高了,白天放在100或200就可以了。
三,JPG直出的宽容度本来就不大灵,这类题材还是要用RAW,后期细调。
四,E16镜头成像也不大好,后期RAW文件要做镜头成像校正,包括去掉红蓝边。
五,E16再加一个附加镜ECU-1,成像似乎略好于单用E16。
下面这三张都是用5N相机,E16加ECU-1拍的。

空气清洁度不同,阳光角度也不同,效果也明显不同。

网友C:
这是啥建筑啊,看得人眼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气本身就不透,又是逆光,能好到哪儿去?
二,感光度高了,白天放在100或200就可以了。
三,JPG直 ...

非常感谢! 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买不起e24
http://tieba.baidu.com/p/2605112137
http://tieba.baidu.com/p/25978478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建筑啊,看得人眼晕。

一个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