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航拍教训

楼主(2014-10-09):
第一次起飞,聚了一次焦,后来的五次起飞,虽然相机曾经关机过,但没有再聚焦,自信的以为GH4的镜头跟机械镜头一样,焦点不会跑。

结果回家一看画面,傻眼了,后五次起降画面都是虚的。

每一次飞行,都会有不少的经验教训啊!!!!!!!

网友A:
GH4用的镜头12MM确实是很烦人,每次都要对一次焦,用14MM的头就不会.但是12Mm画质较好,视角较广,还真是43系统的航拍最佳镜头.

网友B:
这个错误我也犯过,不过。。。似乎是你犯错了

奥林巴斯12的镜头对焦是把镜头对焦环拔出来对的,重新上电后也不会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H4用的镜头12MM确实是很烦人,每次都要对一次焦,用14MM的头就不会.但是12Mm画质较好,视角 ...

十一郎你也不会拔对焦环?

网友:
教训+教训+教训+教训+。。。。=技术=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一郎你也不会拔对焦环?

会啊,把镜头环往里滑一下,你不说我倒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啊,把镜头环往里滑一下,你不说我倒忘了.

叉子,这样调了还会变?你变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啊,把镜头环往里滑一下,你不说我倒忘了.

回去再试试,这个机器我也是第三次用,前几次都是每次飞之前重新对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叉子,这样调了还会变?你变给我看看

老师你能认真看我写的那句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能认真看我写的那句话吗?

我语文不好,你解释一下,看看有什么深刻内涵,中心思想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我也犯过,不过。。。似乎是你犯错了

奥林巴斯12的镜头对焦是把镜头对焦环拔出来对的, ...

这就是设置在“手动”状态

网友D:
看这视频真感觉不如用精灵2加狗效果好  虽然我也用gh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设置在“手动”状态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这视频真感觉不如用精灵2加狗效果好  虽然我也用gh4

不带这样比的,人家焦虚了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这样比的,人家焦虚了好不好

找到机关了,把聚焦环拔出来聚焦之后,再推回去,关机重启的话,焦点仍然没有变;如果不推回去,关机重启的话,焦点立刻就变掉了。
明白了,明白了,说明书里面没有看到这个功能呢。

感谢各位大师的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视频真感觉不如用精灵2加狗效果好  虽然我也用gh4

聚焦没有弄好,所以我压缩了一个720*576的版本,如果没出问题的话,压一个1080P的,在截个色,效果肯定很好的

网友:
没敢想太多。。。。

网友:
手动模式调整到无限远不就行了么?怎么会自己变呢?

网友:
奥巴12mm头对焦大部分时候不用推上去,打到无限远再退一点一般在无限远和3中间绝对不会虚,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无限远还不行,一定要往回退一点点,这才是民间的高手呢

网友E:
民间的高手

网友F:
虚焦不懂····虚脱过的····飘过
!

网友G:
自动就是坑。。

网友H:
怎么视频被压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