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

楼主(2014-10-09):
用B6给6S充电结果一会适配器烧掉了,问过卖家说可以用12V供电,请问有没有摩友试过用12V的开关电源给B6供电试过

网友A:
估计适配器电流不够

网友A:
12V的电源,现在都是开关电源,可以用闲置不用的电脑电源作为适配器试试(需要DIY12V电源线)

网友B:
12V开关电源当然可以,前提是你要功率够。

网友:
用过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目前还没有烧,充的是3S的电池,6S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适配器电流不够

应该是,换成了12v开关电源供电,电源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源,现在都是开关电源,可以用闲置不用的电脑电源作为适配器试试(需要DIY12V电源线)

我直接买的,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开关电源当然可以,前提是你要功率够。

360w的开关电源,应该够俩B6满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