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09 Y6 离奇失控 且未返航 高速降落 求助!

楼主(2014-10-09):
机器就是新做的Y6,之前试飞完全正常,今天试了最新的感度 170 170 140 140 170 170,非常合适,第一快电池飞的非常好。

第二块电池一开也正常,但是最后出了问题,可能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情况如下,求大家热心解答,谢谢!

配置: Y6-700,4110 580KV,1355 APC MR,4S 10000,Naza V2+GPS

遥控:天地飞9 超级II

第一块电池,刚通电,发觉OSD显示模式在ATT,但是遥控我是拨在GPS档位,遥控失效,于是检查接收机,发现接受机灯闪烁,于是从新对码,恢复正常。但是昨天也飞了,而且没有动过遥控器设置,今天一通电就跳码了,很奇怪!看了下说明书,没有遥控信号,接收机是常亮,不该是闪烁,闪烁只有在对码的时候会,可是一通电就闪烁是为什么?接受机坏了?!

第二块电池起飞,一开始也很好,后来飞到距离100米,高度在40米左右,发现图传突然雪花,OSD又跳到ATT模式,操控遥控失效,没有显示FS状态,然后图传也没了,于是去找飞机,飞机迫降在树丛,除了损失一只桨叶外,其他完全正常,真是人品爆发!

视频里面看出来,飞到失控位置,飞机调头,好象是想返航,但是油门突然减小了,就这样迫降了,失控返航我油门设置在54%,应该没有问题,之前失控返航也是正常的,请各位各抒己见,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http://www.tudou.com/v/xF1-Ln0tHh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换futaba的控

网友A:
你的问题也可能是丢星,未必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也可能是丢星,未必是失控!

丢星,切换到ATT模式,油门没动,不该降落

另外,接收机怎么会一通电就对吗?

网友:
按照描述只能是遥控的问题啦

网友B:
重点关注控本身的 FS。
信号丢失后,如果接收干脆没输出,NAZA必立即切入返航(如果设置了的话); 但是接收的FS使得丢失信号后输出之前既定的信号,让NAZA以为一切正常,这在使用非S-BUS连接且所有通道都设置了FS时尤其容易发生。

PS: SKY HERO 及其寨子们的设计以牺牲续航时间为代价的好处就在这了,粗大、结实,一般非硬化路面摔摔事儿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关注控本身的 FS。
信号丢失后,如果接收干脆没输出,NAZA必立即切入返航(如果设置了的话); 但是接 ...

奇特的事情发生了。

前面在次上电,没开控,发现没有触发FS,但是我肯定我设置好了

过了2分钟,再次上电,没开控,FS又自己回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是不是失控时又丢星,失控自降。

网友:
没什么损失吧

网友:
万幸没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失控时又丢星,失控自降。

没这么巧吧………………

网友:
换接收机

楼主:
设置好的FS
尽然关控跳到ATT

过了一会又好了

又跳回FS了

真的害人啊

网友D:
一直关注你得Y6 我的也在路上了 但愿尽快找到原因 之前我也用天9 1年一直没问题 后来一个接收也出现掉频现象 我就把它淘汰给云台控制了 不久接收机便彻底报废
当时用接收机给电子点火头供电 以为是负载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好的FS
尽然关控跳到ATT

触发返航要素后 飞控先会原地悬停数秒 然后再调头返航 你这个转向不是要返航 应该是接收机输出了错误的信号 还有失控设置只要档位正常 各通道设置成什么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看看大家还有其他看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你得Y6 我的也在路上了 但愿尽快找到原因 之前我也用天9 1年一直没问题 后来一个接收也出现掉 ...

我这应该是接受机的问题了

网友E:
换控,买个好点的控,可用上十年八载,算落也不贵,没必要承受这个风险,机子摔在硬地一次,够买二套好点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控,买个好点的控,可用上十年八载,算落也不贵,没必要承受这个风险,机子摔在硬地一次,够买二套好点的控了

x9d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