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关于v977的一大堆问题 请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2014-10-09):
什么mcpx、120d01、150DFC之类,幸好没买……不是他们不好而是我的水平实在支撑不起他们的价格……看来买个相对便宜的v977还是挺适合我的,新手玩耍一堆问题,望老模赐教!

1、原厂450mah的电池只能飞5、6分钟,正常吗?充满电后我切换到3D模式,遥控器BBB响电池指示灯闪烁且电池指示没电?是什么问题?
2、启动时油门要推到10%几甚至20%电机才转,而且开始时旋翼头就好像被卡住一样各种哆嗦,看着都难受……转起来都OK。why?
3、6G模式下飞机明显前冲且左偏,调整三个舵机拉杆把斜盘水平了,还是这样,调整了半天也做不到脱控悬停,是机器问题(怎么调)还是家里太小了有所谓的地面效应和峡谷效应?(11平米小卧室练习,炸机就掉床上,不爱坏)
4、十字盘球头是易损件?炸了一次(1米左右高)就断了。977的十字盘怎么四个球头?断了一个用另外两个可以吗?看上去要略长些。能用的话有什么区别?用不用把另一个球头剪断以免影响平衡?
5、977是主电机的轴径是多少?买拉玛的话顶针选什么样的?想换9T齿,应该买什么样的呢?
6、尾电机座是直接插上去的?尾杆也是直接插上去的?还都是粘上去的?机器太小了,不敢乱拆啊,感觉一碰就会坏掉……
7、起落架一摔就掉是卸力设计?尤其电池前面那个单独(中间位置)的总是脱落,正常吗?
8、3G模式下舵量放在L怎么还是如此灵活?高手们,他的手感真的很大机一样吗?求评价!我在凤凰5里用450PRO和130X练习悬停,虽然也停不好但不至于大幅跑偏,可这小机器怎么和模拟器完全感觉不一样...............
9、模拟器里四个方向翻跟头都没什么问题,V977翻着却特别费劲,要很大的高度绕一大圈啊,

网友A:
我也刚入手V977,就我知道的回答一下。
1,飞行那个时间差不多,遥控器开机时应该关掉3D开关。
2,我的JJ也是这样,感觉像拖拉机发动一样。
3,要是调微调不能解决应该做一次6通校准,看说明书。
6,尾杆是插进去的,看着像是加了点白色的胶,但不怎么管用,很松,需要自己弄紧些。
7,起落架需要用棉线跟底板绑一绑,否则容易脱位。
另外顺便吐槽下那个大齿轮,简直太松了,飞着能自己掉出来。炸机满地找齿轮。。。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对频键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手V977,就我知道的回答一下。
1,飞行那个时间差不多,遥控器开机时应该关掉3D开关。
2,我的JJ ...

你的大齿轮如果飞着能自己掉出来,就表示已成圓形了,一定要換,不然3D一开就会飞出.

网友D:
回答第四个,应该对你有用!断了个球头,只要对应的长球头是好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用!把断了头对应球头切掉就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十字盘拆下来后,你倒过来看,跟斜盘轴承紧紧贴在一起的十字盘塑料套,反过来,用美工刀小心的伸进去,割掉一圈,约0.5毫米左右,以后炸机,十字盘和斜盘会首先分离,再加上大齿泻力,球头绝对不会再断!!我是炸了三个球头后,跟老鸟学的,非常有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
第5个问题,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28.c91jPq&id=20545839845&_u=9baeb89551,0.9套餐就可以!不建议换9齿!尽管我也买了!

网友:
相信你,以后还会有多多问题!共同探讨!

楼主:
学习到了好多 谢谢各位老师! 另问 尾管加固的话应该买什么胶水?不能用502吧 万一炸断了彼此不下来啦… 还有为什么不建议用9T齿呢? 最后 我发现凤凰5和R7这两个模拟器差距好大 前者学习掌握的到了后者完全不会了 大家都用什么练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答第四个,应该对你有用!断了个球头,只要对应的长球头是好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用!把断了头对应球头切掉就 ...

把坏的拆下来 按你说的研究了一下 是从背面轴承中心孔那里看到的塑料部分划一圈吗(比轴承高出一点点的那部分还是把小刀伸进轴承里面的那一圈)? 还是需要把那个轴承拆下来(怎么拆啊)?另外,炸机后十字盘和斜盘分离了那还能接着用吗?

有个图最好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坏的拆下来 按你说的研究了一下 是从背面轴承中心孔那里看到的塑料部分划一圈吗(比轴承高出一点点的那 ...

刀尖稍微伸进去一点,很少一点!轴承跟斜盘是连在一起的,不要拆!今天早上,高强度炸机,O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坏的拆下来 按你说的研究了一下 是从背面轴承中心孔那里看到的塑料部分划一圈吗(比轴承高出一点点的那 ...

炸机后,十字盘和斜盘会分离!按进去,就好继续使用!球头绝对不会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好多 谢谢各位老师! 另问 尾管加固的话应该买什么胶水?不能用502吧 万一炸断了彼此不下来啦… 还 ...

我的经验是垫一点双面胶进去再插尾管,感觉比较紧即可。502最好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对频键是哪个?

没有对频键,飞机通电再开遥控就行了,开机自动对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大齿轮如果飞着能自己掉出来,就表示已成圓形了,一定要換,不然3D一开就会飞 ...

看着还是D形的,就是太松。应该建议厂家把这个齿轮做成红色或黄色的,掉了好找,黑色的太坑爹。

网友:
debugging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对频键是哪个?

就是悬停校准键,导航键最下面的那个hover debugg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好多 谢谢各位老师! 另问 尾管加固的话应该买什么胶水?不能用502吧 万一炸断了彼此不下来啦… 还 ...

请问你尾管要加固哪里?如果是插进机体部位松了,垫点塑料薄膜就可以了!这地方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是D形的,就是太松。应该建议厂家把这个齿轮做成红色或黄色的,掉了好找,黑色的太坑爹。

用手抓大齒輪,另一支手抓大槳夾,会耒回有虛位的就是要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好多 谢谢各位老师! 另问 尾管加固的话应该买什么胶水?不能用502吧 万一炸断了彼此不下来啦… 还 ...

新手還沒必要改9T有二个原因,1.練懸停基本動作沒有差別. 2.如何拆,装銅齒需要特殊工具,你要花時間去了解,
我現在已改9T,加長舵机臂,45c电池(我已有2年經驗了).

网友:
六轴模式连按三下HOVER......进入悬停设定模式,通过微调来调整悬停,仔细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我刚入977

网友E(2014-11-08):
建议一下,关于六轴的问题,你可以拔掉电机插头,把飞机放在绝对水平的桌子上,推油门,仔细观察倾斜盘的动向!如果发现在没有操作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倾斜盘有微小变动(长时间!仔细观察!)的话,你找我,我告诉你下一步的处理方法!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求救,我的v977充满电只能飞30秒,机上提示灯由长亮变成闪烁,马达就慢慢停下来。电池是有电的,因把电池插头分开,再插上,又可玩30sec。可重复二十以上。更换电池都是一样。究竟是什麽问题???

网友(2014-12-23):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977的主架孔太大?导致主轴晃动大,大齿与铜齿咬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一下,关于六轴的问题,你可以拔掉电机插头,把飞机放在绝对水平的桌子上,推油门,仔细观察倾斜盘的动 ...

怎样处理呢?好象三个方向都发现不太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第四个,应该对你有用!断了个球头,只要对应的长球头是好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用!把断了头对应球头切掉就 ...

这项目对我们非常有用,你意思是否把中央那个孔扩大0.5mm的意思?

网友:
我也刚入977,进来学习的。

网友(2015-03-30):
我也遇到第一个问题了!全部是满电情况下开机,只要遥控器一切换到3D模式就开始BB响,遥控电量就显示没电了!这是怎么搞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5-06-07):
进来学习的,我刚入977不久,飞了有几十个电池了。

网友:
我不急着飞三D,等把四面悬停整巴适后,再练习倒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好多 谢谢各位老师! 另问 尾管加固的话应该买什么胶水?不能用502吧 万一炸断了彼此不下来啦… 还 ...

9t的齿轮扭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