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终于飞丢了~~~

楼主(2014-10-09):
今天检查精灵2的时候发现粘在精灵底座的排线胶布已经黏了。所以打开精灵2的外壳把引出来的两根排线拔掉。(遥控器保持开着不过已经低电压报警了)然后打开精灵2电源,发现自检完毕的时候闪两次红灯。再打开的时候是红黄交替闪烁。发现不对劲所以打算拿出去测试一下看坏了没有。随即给遥控换上新买的南孚电池拿出去测试。由于只是想测试一下是不是有问题并不想飞。所以仅仅在楼下,大概两栋楼之间(40米宽80米长)打算用姿态模式测试。上电校准指南针,由于是用姿态模式测试所以没等搜星完成。50%电量在姿态模式起飞,但是往一边飘移的速度太快,打杆完全不是正确的方向。随即推油上升以防撞到楼房。飞到楼顶高度再次拨方向杆(这里应该是对头飞),方向杆也是不对,像是扭转了90度。(这种情况之前也出现过,不过飞的高有修正的空间。这次彻底不行了)不拨杆的飞行速度大概有平时GPS模式满油的速度快。再次推油,这时飞机飞越楼顶淡出了视线,不见了。爬上附近3幢楼顶也没能发现飞机。
4千块,大概两个月的工资就这样不见了,本来打算发了工资再买大疆的IOSD,AVL58图传,H3-3D云台的。这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在这里总结了一下教训供大家参考。
1.在姿态不受控的时候本应该迫降的。
2.在飞行之前疏忽的选择了视野不宽的飞场。
3.也许应该反应速度再快点儿才能飞大疆的姿态模式,即使之前飘得没有这样快
4.本应该等搜星完成的,之前也出现过搜不到6颗星返航点记录不准确的情况
本人研发嵌入式方面的产品(小家电),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软件做出来的功能越多,整体的可靠性越差。大疆应该做的是优化程序,但是每次升级固件都增添了一些奇葩的功能。因为优化一个程序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大于重新添加点儿功能,而且优化程序对大疆的领导来说是出力不讨好。对魔友而言就是一个存在BUG而不去修正的,存在隐患的后果。真的不应该选择这种有BUG只是遮遮掩掩的产品。(本人只是就事论事,和模友们分享经验。任何回复辱骂、侮辱的走狗滚远点儿)

网友A:
宁可炸鸡也不能飞丢,现在飞这么高掉下去 期待不要炸到人,我也飞丢过一架,后悔没装IOSD,不然回家方向和距离马上可以辨别,现在新买的精灵全部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可炸鸡也不能飞丢,现在飞这么高掉下去 期待不要炸到人,我也飞丢过一架,后悔没装IOSD,不然回家方向和 ...

是啊,千万不要炸到人或者车,不然损失会更大。不过大疆的干扰犹如,把房子盖在一个根基不牢靠的地基上,你要做的只能是祈祷,终于有一天灾难还是会降临的。其实刚开始入模我就郁闷了,一个10块钱的玩具车都有自动避障功能。靠的仅仅是一对红外二极管。几毛钱的成本,这么高大上的精灵2上竟然还要安装桨保护器!

网友B:
没有IOSD飞的一点都不放心!!

网友C:
試機一個人高度就可以了!不解為何飛這樣高~都知道有問題了
第二個錯誤!怕撞上樓那就鬆油門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宁可炸鸡也不能飞丢,现在飞这么高掉下去 期待不要炸到人,我也飞丢过一架,后悔没装IOSD,不然回家方向和 ...

是啊,要买就买齐了,配齐了,装上全可以用了的,要不然就别买。飞丢了不说,砸到人可了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IOSD飞的一点都不放心!!

是啊!!!!!!!!!!!!!!!没iosdmini真的就是盲飞了

网友:
出现问题还继续上升是个错误的选择,我也犯过,不过是以炸鸡结尾的,最后这个说的好,修复bug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BUG只是遮遮掩掩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機一個人高度就可以了!不解為何飛這樣高~都知道有問題了
第二個錯誤!怕撞上樓那就鬆油門不就好了~

本来打算飞1人高的,不过在姿态模式下方向杆方向错误,漂移速度又快,无奈只得想推油飞高避免撞机。
松油门复位回中姿态模式漂移肯定会撞上的。如果是降落的话没机会试了

网友D:
1.起飞后飞机严重往一边偏,要么就是风大,要么就是摇杆不在中位,那你马上矫正反放向不就OK了吗?!为什么会还是不对呢?难道你起飞时没站在飞机正后方?2、既然发现问题那马上收油门啊!让飞机边侧飞一边下降。就算撞墙,为什么还推油门。自己完全没按标准在操作。 姿态起飞的人多了,就算侧飞最多也翻掉撞墙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起飞后飞机严重往一边偏,要么就是风大,要么就是摇杆不在中位,那你马上矫正反放向不就OK了吗?!为什么 ...

这个如果没飞过电直真没那么快的反应;尤其是已经习惯了有飞控的飞行。

楼主:
发个出掉银狗3+的链接,想退模了。故出掉
发个出掉银狗3+的链接,想退模了。故出掉

网友:
两个月工资4000

网友:
楼主,好心提醒,曾经我拆开精灵以后重新安装回去上盖方向错了。。飞了一圈才发现
楼主不妨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犯了这种错误。。打杆方向是错的几乎不可能

网友:
今天看电视,有一朋友很激动的在新闻节目里表述自己精灵飞丢的心情,有人告诉他被踢球的上树捡走了,-------

网友:
1,根据你说的情况 40-80米空间是不应该进行测试的。对比说明书,红黄闪烁可能是什么原因搞清楚了么?可能没搞清楚,如果机器有问题先接电脑看看有什么故障。而不是一味的飞飞飞(”但是往一边飘移的速度太快,打杆完全不是正确的方向。“ 是不是遥控器出了问题,方向反了??也许是练习不足)。
2,看来LZ对姿态模式不太了解,那在楼间测试那还不如用GPS模式好了。如果用姿态必须在有充足的练习基础上再测试。因为有的飞机在姿态模式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而且,姿态模式下会和GPS模式下的最大区别就是飘移,如果平日只是看着飞机纹丝不动(GPS)此时姿态的飘移就是“很大幅度的移动了” 更况在狭窄空间内,人会慌张 打错方向。而且你是否习惯是机尾朝向自己飞行?如果训练多了就不会慌乱。姿态模式没那么可怕。只是你训练不够。
3,推油门躲飞机。。。这就是慌乱缺乏经验的结果,在没有IOSD情况下,白天精灵上升一百米差不多就看不到了。油门100%情况下,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用不了多少秒就看不到了 无论是横向距离或者垂直距离。。。。。。

你的问题如下“1,训练不够 多种模式经验不足。2 场地对你有些狭小,原因如1,会导致炸鸡会飞丢。 所以,任何测试都最好寻找开阔之地。

3.也许应该反应速度再快点儿才能飞大疆的姿态模式,即使之前飘得没有这样快“ 我第一次使用姿态就小炸一次。,。。所以平常训练很重要。在理想场地里。最后的对于软件升级的问题不敢苟同。

4,你的飞机可能会漂移到你距离你遥控器最大受控距离时停下并返回(前提是锁定起飞点),结果可能是撞楼 或者是电力不足边降落边撞楼....

这是我的精灵1 在我第一次使用姿态模式夺回控制权的时候发生的小炸视频。(姿态模式切换在5分56秒)

网友:
指南针。绝对的指南针有问题。

网友:
无语,经验都是摔出来丢出来的,楼主加油这个都经历过的,有钱就继续丢,没钱就退模。

经验:飞行前检查,遇到错误灯先拍出故障(红黄灯应该是校对指南针),不要在楼宇间飞行,多多练习飞机技能。

网友:
撞楼竟然没炸 真是奇迹

网友:
飞机没伤到人,砸到车,就算赚了(小区内+那高度)。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