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給我買到原裝背插板H3-3D+精靈2!!!

楼主(2014-10-09):
有圖有真相

因為第一部精靈2+H3-3D 云台,果凍問題解決不了,所以再買第二部精靈2+H3-3D!
買完之後,去第二家商店趟一下....
怎知在陳列品中看到原裝背插板H3-3D+精靈2 忍不着又買下來....
回家一看,軟件板本是V1.08 真的是第一批呢...

网友:
可喜可贺。。。

楼主:
軟件V1.08 ,應該升級嗎?
現在有輕微果凍及有點搖晃!

楼主:
還有, 誰有V1.08 調參軟件?
能發給我嗎?
謝謝

己找到,謝謝各位

网友:
你很幸运,替你高兴。

网友:
人品爆发啊

网友A:
哪里买的?我也要!PM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我也要!PM下?谢谢

花100自己改就是了

楼主:
100元那個的呢...沒有選擇當然會用,但有得選原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我也試過呢....
100元買回來的...
其他先不說,就只說GOPRO 接口已經令我不想再用了...

我自己改就用得很好,平衡问题什么的都没发现。

楼主:
給你看看....自己改的跟原來的分別...

网友B:
自己改的通电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我也要!PM下?谢谢

陳列機 只此一部....再買都沒有了..
陳列機比新機還貴....因為按舊價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的通电就平衡了。

當然通电就平衡, 但是如果不通電的情況下都可以自平,代表云台的本身平衡很好,對效能有正面的增益。
小弟的認為,如有高手請指教一下..我的說法是否正確...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通电就平衡, 但是如果不通電的情況下都可以自平,代表云台的本身平衡很好,對效能有正面的增益。
小弟 ...

是的。现在要静态下平衡只能加平衡块,这样就增加了重量,我不推崇。

楼主:
多謝提點呢....

网友C:
1.08固件, 那可是神机, 下降速度3米 4米随便飞,  升级就啥毛病都来了

网友D:
是不是神话了啊?我两个都是一代,一个没有买云台,一个带云台,换了TM电机和碳桨.不过都确实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只换了一支鼓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8固件, 那可是神机, 下降速度3米 4米随便飞,  升级就啥毛病都来了

是否不建議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神话了啊?我两个都是一代,一个没有买云台,一个带云台,换了TM电机和碳桨.不过都确实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

你買一代是 精靈 1 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買一代是 精靈 1 代?

精灵2 肚肚下面没有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2 肚肚下面没有孔的

那真的是第一批!
應該說是原來是配H3-2D 的P2 給你配了H3-3D....你固件是多少?有升級嗎?

网友:
请问现在的不是背插吗????

楼主:
新的板本已經沒有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

楼主:
升級還是不升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級還是不升級?

不建议什,以前不小心被强迫升了,做梦都想降回1.08,最后免强降回2.0,而现,2.0都被关闭了,只能3.04以上
下降超2米失速问题1.08没有,各种古怪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什,以前不小心被强迫升了,做梦都想降回1.08,最后免强降回2.0,而现,2.0都被关闭了,只能3.04 ...

你的意思是1.08 沒有失速問題嗎?
但是我1.08 下降有點不穩,有關係嗎?

网友:
背插的我也有,侧插的我也有,实际使用有什么不同吗?我没发现哦

楼主:
背插暫時沒發現震動及甩頭問題

网友:
師兄我想降回2.0固件,可到那下載?

网友:
下載了P2 2.0軟件,但不能將飛控firmware 由3.02降至2.0,按刷新後也無反應!!
但用1.08軟件就可降回 firmware 1.08!!
降回1.08後也不能升為2.0
為何會這樣??
我想用反firmware2.0呀!
1.08軟件不能調h33d雲台感度哦

楼主:
2.0 好像有問題,所以不能升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