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用什么样的电池比较暴!

楼主(2014-10-09):
原来一直飞的450,刚入手的550L问一下,用多少规格的电池比较好,用什么牌子。

网友:
感觉暴力不暴力和电池关系不大,大部分主流电池性能都差不多,要暴力换齿比。电池质量的话,海外版格式和富力都不错,花牌性价比高点。

网友A:
550级暴力和不暴力还真是和电池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级别是特别吃电池的 目前感觉富力一般 价格贵 格式就不说了 价格贵 质量一般 目前有几个非常暴力的电池

网友B:
看你头像富丽450l底下放电池的,这机子咋样了,想弄一架了

网友C:
暴力不暴力和电池C数有很大关系,和电机功率也有直接关系,电调电流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级暴力和不暴力还真是和电池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级别是特别吃电池的 目前感觉富力一般 价格贵 格式就不 ...

私聊告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头像富丽450l底下放电池的,这机子咋样了,想弄一架了

是亚拓的450L,机壳是富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不暴力和电池C数有很大关系,和电机功率也有直接关系,电调电流要足够。

对啊,30C的不暴,所以我先选择了一块45C 5000ma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30C的不暴,所以我先选择了一块45C 5000mah的。

要暴最好6S的

楼主:
当然是6S的,550有3S的?

网友D:
格式出口版本吧!蓝色涂装的那种 能亮瞎了你的眼

网友:
用双天4000ma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出口版本吧!蓝色涂装的那种 能亮瞎了你的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出口版本吧!蓝色涂装的那种 能亮瞎了你的眼

某宝有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