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H4 680配值

楼主(2014-10-09):
      本人有一套天9遥控 零度S4飞控   最近看到H4 680太火了。求个经济实惠好用的配值!

网友A: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APC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
我的可以飞15分钟航线
起飞重量2700g
也是H4 680机架

网友B:
我也是啊诺这个动力配置 2300g 3s 10000 18分钟  4s 5000 15分钟
有人说这个配置 电机kv高了 桨小了 续航短了
但是 更稳定 更抗风 航拍很合适

网友B:
H4 680的优点是便于携带 难点在布局 和重心调整

网友C:
朗宇X3508S 38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1555桨
6s 5200mah电池
我的可以飞20分钟航线
起飞重量2700g
也是H4 680机架

网友D:
我出个H4 680   朗宇3508   1555  桨   带无刷云台  HD19摄像机   4S5000电池 能飞 20-22分钟

网友E:
朗宇4108S 380kv电机好盈乐天40A电调
1555桨
6s 5200mah电池
我的可以飞25分钟小航线
耗电4300MA
起飞重量2500g
也是H4 680机架

网友:
腾飞3508  700kv电机   蜘蛛30A电调
1155碳纤桨
4s 10400mah电池
可以飞27分钟小航线
两轴云台挂狗3+
H4 590机架

网友F:
建议6s动力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6s动力的好点

6S好在那里呢?只是时间还是飞行器的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APC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

用3S的电池是不是不怎么抗风呢?3S1000MAH的电池差不多价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啊诺这个动力配置 2300g 3s 10000 18分钟  4s 5000 15分钟
有人说这个配置 电机kv高了 桨小了 续航 ...

谢谢见意就是想搞点小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4 680的优点是便于携带 难点在布局 和重心调整

网上模友的装机图片还是很多。但是本人确实不怎么会看重心,主要把飞控重心安装好还是云台 电池等等都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朗宇4108S 380kv电机好盈乐天40A电调
1555桨
6s 5200mah电池

是云台和狗 图传总共的起飞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出个H4 680   朗宇3508   1555  桨   带无刷云台  HD19摄像机   4S5000电池 能飞 20-22分钟

H4 680是双扣版的?机架摔过没有呢朋友 多少钱呢。合适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H4 680是双扣版的?机架摔过没有呢朋友 多少钱呢。合适的话可以考虑!

没摔过机    单C    配置是 朗宇3508   1555桨   飞腾18A 电调   NAZA LITE  蜂雀3  OSD

网友:
问过网友。。。很多推荐的是3508  700KV   4S电    1238桨 。。。我也是S4V2。
我新手不懂。纠结入H4 680   总感觉KV是不是高?基本说是也就15分钟左右吧。。。同求最优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摔过机    单C    配置是 朗宇3508   1555桨   飞腾18A 电调   NAZA LITE  蜂雀3  OSD

怎么想出呢?机架和电机 OSD有兴趣来个合适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S的电池是不是不怎么抗风呢?3S1000MAH的电池差不多价位呢?

我用3S配1238桨在3-4级风能平稳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啊诺这个动力配置 2300g 3s 10000 18分钟  4s 5000 15分钟
有人说这个配置 电机kv高了 桨小了 续航 ...

我的现在飞航线15分钟我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模友的装机图片还是很多。但是本人确实不怎么会看重心,主要把飞控重心安装好还是云台 电池等等都有 ...

我有个简单调重心的方法 首先确定机架结构中心 把主控安装在中心位置 把需要安装的东西初略固定在想安装的位置 用两手指挑住主控中心位置的机架两边 看看前后是否平衡 再调整位置 电池是最方便调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朗宇X3508S 38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
1555桨
6s 5200mah电池

你的 15寸浆  浆尖不盖过机身上方一点点嘛?  那样不是不稳???求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的 15寸浆  浆尖不盖过机身上方一点点嘛?  那样不是不稳???求图

是有一些,但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稳,一直航拍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单调重心的方法 首先确定机架结构中心 把主控安装在中心位置 把需要安装的东西初略固定在想安 ...

谢谢学习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有一些,但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稳,一直航拍用这个的!

能不能 详细配置发我一个     机架尺寸 马达 KV 浆和电池等参数    我的 590H4目前配置十分不合适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 详细配置发我一个     机架尺寸 马达 KV 浆和电池等参数    我的 590H4目前配置十分不合适     感 ...

全机配置
H4折叠机架加强版
PIX2.4.5+电流计+OSD+GPS+罗盘+图传+数传
朗宇 SunnySky V3508 380KV
好盈铂金30A OPTO电调
飞越 1555 DJI正反桨
酷点6S 5200
飞越两轴云台
GOPRO3黑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机配置
H4折叠机架加强版
PIX2.4.5+电流计+OSD+GPS+罗盘+图传+数传

也是 680的 架子吗?  扫机身的浆真心不影响稳定吗?  我的是 580的   请问建议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出个H4 680   朗宇3508   1555  桨   带无刷云台  HD19摄像机   4S5000电池 能飞 20-22分钟

轻微果冻效应,不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