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0轴距小四轴配置!!!!

楼主(2014-10-09):
目前配置是2206-1900电机。18a电调。6030正反桨。还请高手帮忙看看,多谢。

目前配置

目前配置

网友:
我怎么觉得10A电调就够了?2208用10A也就够了。

网友:
320應該可上7吋 !!!

网友:
10A理论上是够了,不过还是建议在重量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大一些的电调,例如12A的,最好是不带BEC的,这样电调负担小一些,大A数电调堵转电流大一些。

网友:
用7寸桨 kv小点

网友:
gaui 330xs 一直使用10a电调,不过这个电调支持4s……用8寸,非常暴力,非常

网友:
我的330机架用7寸桨, 10A电调,电机2204 1800KV

网友A:
6030桨没有5030桨好用 而且GF桨一定要买正品!假冒的听声音就不一样。(PS正产的GF桨只有2只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30桨没有5030桨好用 而且GF桨一定要买正品!假冒的听声音就不一样。(PS正产的GF桨只有2只装)

人家是320四軸 , 6吋都不夠最好用7吋 , 5030可飛上太空都不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320四軸 , 6吋都不夠最好用7吋 , 5030可飛上太空都不合用

5030桨配330机架 飞的十分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30桨配330机架 飞的十分完美

對不起 , 我不是指飛不起 !
對了 , 你的意思是 , 你的330用5030才有最好表現 ? 有沒有比較過6吋及7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