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9):
我的精灵2+gopro+iosd mini一直工作正常,今天准备去拍一组镜头的时候,开机后
图传
只有osd数据传回,没有视频信号。在飞机开机状态下将gopro关机,gopro能正常充电。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连接gopro3的视频软排线断了,如果是,T宝上输入 视频输出软排线 搜索一下,只好自己花20块钱淘一根换了。

网友B:
H33D的视频插头。

网友C:
osd都有顯示!往狗三av訊號及狗三查起吧!圖傳osd因該沒問題

楼主:
gopro在连接云台usb时可以充电,应该USB连接没问题吧

楼主:
有什么办法检查gopro的USB输出是否正常吗

楼主:
换了根排线,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