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算的靠谱不 1.39美刀的会员

楼主(2014-10-09):
1.39美刀 大家看看 也可以把自己的配置及实际时间发出来 我给大家算下看与实际测试差多少 如果靠谱就可以算新机了

看图

看图

网友A:
准确性+-百分之十

网友B:
是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月。。

是 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性+-百分之十

十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感觉意义不大啊,以现在的电池等设备的精确度,这个计算值只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勿喷,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意义不大啊,以现在的电池等设备的精确度,这个计算值只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勿喷,个人见解

所以说要一些实际数据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不知道好不好用

貌似电机多刷几下,所有的也就出来了,没必要付费

电机工作效率,功率,根据KV和电压计算
电池重量,根据C值计算
桨叶转速效率,Pconst和螺距计算
就是重量和留空很有用

想用matlab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电机多刷几下,所有的也就出来了,没必要付费

电机工作效率,功率,根据KV和电压计算

也不多 试试看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什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