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3D飞行变距四轴的转向原理( 误区、疑点)的讨论!欢迎踊跃发表高见!

楼主(2014-10-09):
前文:很骚很fashion的变距四轴代表着目前航模界四轴的顶尖技术,本人小白同样在很早就有此设想,不过由于小白对变距四轴的原理一直傻傻搞不清楚,看到论坛里有大神酝酿自己的变距四轴时总是像看神仙似的崇拜。既然我的疑问由来已久,不解决就永远傻傻搞不清,那我就借助模友们的智慧来分析一下变距四轴的转向原理,一起来探讨一下。

----------------------------------------------------分割线----以上内容请忽略-----------------------------------------------------------------

该贴探讨的技术基于这一类四轴:1、变距;       2、单电机(或单发动机);      3、可倒飞           4、旋翼无倾角

以下图四轴为例 :单电机皮带传动

上图四轴的旋翼转动方向

      由此我们产生了一系列对变距四轴转向原理的猜想,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困惑

、研究总是一步一步进行的,首先讨论正飞状态下的转向
      大家肯定知道,普通定螺距四轴是靠反扭力实现转向的,而本款变距四轴的旋翼既然没有倾角,那么肯定也是依靠反扭力实现转向的。但是在单电机驱动的皮带传动四轴中,四个旋翼的转速必定是相同的,因此只能通过改变螺距来改变旋翼的反扭力。那么请先看下图中展示的定速旋翼在不同螺距时的阻力曲线(只是示意图,请勿较真)

     0度螺角的时候反扭最小,越往两边反扭越大,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正飞状态下,比如向左转向,2、4号旋翼螺距增大(至8度),1、3号旋翼螺距减小(至2度),则2、4号旋翼的反扭力大于1、3号旋翼的反扭力,便可实现向左转向。同理向右转向则是增大1、3号旋翼螺距,减小2、4号旋翼螺距。这样大家都能明白正飞状态下的转向原理了,没有任何疑问。

二、0升力状态下的转向(疑点由此开始!!!!!!
      既然要玩3D,0升力的状态必然是会遇到的,所谓0升力,在3D直升机中就是指总螺距0时候的状态,此时直升机虽然没有升力,但是依然可以依靠周期变距改变姿态,依靠尾桨改变航向。那么变距四轴在0升力状态下又是如何转向的呢???大大的疑问!!!!此刻,依照正飞状态下的假设,转向是靠2组旋翼螺距不同实现的,一组大螺距,一组小螺距。那么0升力状态下,两组旋翼分别是正螺距和负螺距,且在数值上同等大小,这样才能使升力相互抵消,但我们根据之前的螺距和反扭力示意图发现,螺距大小无论正负,只要数值是相同的,其反扭力大小和方向也始终相同,此时此刻,仔细一想,两组旋翼的反扭力是完全相同的,完全抵消!!那么这样就无法实现转向了!!!这是怎么回事??上帝你TM在逗我吗??(疑点一)

三、负螺距状态下的转向(吐槽:全反了!!都TM反了!!!!
       负螺距再一次调戏着我拙计的智商,可我有什么办法,认栽呗!!假设此刻是负升力状态,依旧向左转向左转!!按照惯性思维,我们依然会认为1、3号旋翼的螺距比2、4号旋翼的螺距低,因为正飞状态下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假设1、3螺距为-8,同时2、4螺距为-2,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前者的反扭力大于后者,这么一来,转向就不是左转了,而是右转!同样的1、3螺距改为-4, 同时 2、4螺距改为+2,同样也是向右转向!当螺距全部改为正螺距的时候,1、3螺距为2,同时2、4螺距为8的时候,却是向左转向!由此可以判断,变距四轴在进行倒飞的时候,相当于其总升力从正的变为负的时候,飞控对舵机的控制会产生一个跳变,如下示意图

所以,这样子的变距四轴,真不是我等小白可以搞明白的,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吗?探讨一下来!!

网友A:
以四个螺旋桨为例。以对角线分为两组,一组增大螺距,一组减小螺距(不超过0度螺距线),总升力保持不变或按需,扭力差造成转向。这个大家都懂。
0升力状态下当然不能转向,多轴的侧柏跟直机完全不一样,靠的是4个桨的升力差。而且0度状态只是一瞬间,一直0升力生态就自由落体了。
负螺距状态下跟正螺距根本没有区别。因为对于3D来说螺距本没有姿态上的绝对正负。倒过来的时候负就是正。

网友:
这个倒是没啥兴趣,但是那种四轴起飞,升空后转成固定翼的我倒是很有兴趣,但是没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四个螺旋桨为例。以对角线分为两组,一组增大螺距,一组减小螺距(不超过0度螺距线),总升力保持不变或 ...

你对于负螺距状态根本就没有仔细思考过,你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问题。作为也玩3d直升机的我,对于倒飞时候的转向那是十分清楚的,变距四轴如果线性变化螺距(从正到负,或负到正)会造成陀螺仪的反馈反向,引起不可控自旋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玩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呢。。。想多了。。。,对于变距多轴,我只觉得他的定点性能比较好,不会因为螺旋桨减速需要时间导致不稳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那个视频可以看见,变距要达到指定高度,可以很快的稳定机身悬停,而普通电机则需要超过指定高度然后缓慢回落至指定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玩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呢。。。想多了。。。,对于变距多轴,我只觉得他的定点性能比较好,不会因为 ...

这位兄弟,我们只是在探讨现有变距3d四轴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不是说我希望变距四轴应该有什么特性,3d变距四轴并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优酷上有特技飞行视频,我们讨论这个贴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把它的原理搞懂,仅此而已!既然兄弟看了这个帖子,也希望兄弟能谈谈你对3d四轴转向原理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我们只是在探讨现有变距3d四轴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不是说我希望变距四轴应该有什么特性,3d变距 ...

这样说吧,就算一个全部负螺距最大,一个全部正螺距最大,扭力相等,但是升力不等的~玩过直机的应该知道,倒飞时候桨的桨效要比正飞时候高,机身对下洗气流的影响虽说不大,但是也是不可忽视的,不知道这理由是否成立

网友C:
倒飞方向反了没什么大问题吧 直升机倒飞方向操作也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就算一个全部负螺距最大,一个全部正螺距最大,扭力相等,但是升力不等的~玩过直机的应该知道 ...

你说的对,升力绝对为0的状态很难达到。但是要达到一定转向速度的话肯定需要两组旋翼反扭力差很大,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能够转向,就必须有升力绝对值下限,这样看了貌似边转向边降落是件难事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升力绝对为0的状态很难达到。但是要达到一定转向速度的话肯定需要两组旋翼反扭力差很大,这就 ...

边转向边降落?降落是由机体自身重力做功,螺旋桨只是减缓他这个速度而已,还是说你想要多轴熄火降落?或是你担心降落时候转向会导致整体升力大幅下降么?
多轴我用魔镜测过转速,转向的时候两侧电机转速相差不过10%不到,极限状态没试过,但是多轴的Y轴角速度不会太高的,因为他和直机不同,物理重心是在中央,但是转动的时候惯量要比直机大很多,所以期望多轴玩太复杂的动作真的不靠谱啊

还有前面我说的那一点,正负同螺距,扭力相等升力不等的情况是否存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飞方向反了没什么大问题吧 直升机倒飞方向操作也是反的

不是的,可能我没说清楚,所谓的反向是指陀螺仪反馈方向上的反向,会造成陀螺仪修正方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转向边降落?降落是由机体自身重力做功,螺旋桨只是减缓他这个速度而已,还是说你想要多轴熄火降落?
...

存在!但是那时候扭力极小,不足以转向,所以要转向的时候升力会变得很大(这就是我所谓的升力绝对值下限)

网友:
很简单,买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存在!但是那时候扭力极小,不足以转向,所以要转向的时候升力会变得很大(这就是我所谓的升力绝对值下限) ...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一旦下降的时候要转向,升力下降太多了是么?但是一般来说,多轴的配置一般都是50%油门起飞,但是50%油门时候,升力只有满油门的一半还差好多,多以如果动力配置合适,完全不用担心,我曾经脑残做过一个实验。。。X8轴装4个正桨,4个反桨用0螺距木板(两端简易配重保持平衡),也是可以起飞的,就是动作很迟缓罢了。。。做这个实验是因为受到一位用单大桨飞450直机的大侠的影响,突发奇想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一旦下降的时候要转向,升力下降太多了是么?但是一般来说,多轴的配置一般都是50%油 ...

还有补充一点。。。。飞3D的多轴,不能使用定高,地磁,GPS。。。反装桨叶手动置于倒飞模式,目前我就用KK实现过,其他的飞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一旦下降的时候要转向,升力下降太多了是么?但是一般来说,多轴的配置一般都是50%油 ...

我担心的是转向的时候升力会增加太多,不是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是转向的时候升力会增加太多,不是减少

不会的。。。。我前面也说了,相同螺距转向,大约2秒360°时候转速相差不多,不要指望他和直机一样的性能好不好。。。多轴转快了,自激很严重的,我看杨格那款STINGRAY500也就那样的自旋速度,没有快到直机那样令人发指的地步。。。,下次我用KK2.0试试。。。他是少数几款可以做极限操控的飞控了,我只装正桨,挂根绳子,看看他能转多快。。。当然,是用X8模式。。。

网友:
楼主钻了牛角尖。0螺距是一瞬间的事情,楼主理解没错,但可以忽略。连续转向动作中,无论处于飞机什么姿态,螺距差永远是存在的。或者这样说能更好释疑:正飞和倒飞转换过程中,如果转向,则转向的扭矩差曲线类似楼主手绘的图2.

网友D:
谈反扭力时,螺距请取绝对值,丨-8丨> 丨-2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可能我没说清楚,所谓的反向是指陀螺仪反馈方向上的反向,会造成陀螺仪修正方向错误

可能飞控要设置0螺距和正负螺距吧 负螺距的时候修正就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反扭力时,螺距请取绝对值,丨-8丨> 丨-2丨。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什么问题吗?
又看了一遍你的最后一图,有点明白你想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一遍你的最后一图,有点明白你想说什么了。

我等会重新编辑一下帖子,之前的确有些表达不清

网友:
关于0升力转向的问题,我觉得如楼主分析的,这就是无法实现的,但其实并不影响飞。就好像定距四轴在不翻转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大于g的向下加速一样,这是系统本身的限制。或者就像不能让普通四轴所在的平面竖直之后,高度不变的进行飞行(不考虑那些带别的固定翼之类装置的)。

关于负升力,如果已经翻转了,那就如所谓正升力时那样;如果没有翻转,转向应该是如楼主所说,桨距差要变号,但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于负螺距状态根本就没有仔细思考过,你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问题。作为也玩3d直升机的我,对于倒 ...

普通的飞控如果不修改程序是不能做倒飞动作的。DIY变距四轴比较早就有人做。几年前就有。但是做的不好,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用的普通飞控。测试的时候是不敢倒过来飞的。现在这些能侧摆的变距四轴的飞控不是普通的飞控。

网友:
新手虚心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