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炸机启动不起来,做点东西给精灵放电

楼主(2014-10-09):
手贱,车顶起飞炸了,明天发工资返厂去,电池是个问题,询问了一下大疆技术,焊了条线,应急放电吧,如果手头还有3S的设备感觉还能放电更快点,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啊

网友A:
直接用逆变器或者大功率的灯泡12V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逆变器或者大功率的灯泡12V的就可以了

好办法 不用开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逆变器或者大功率的灯泡12V的就可以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找模友用他90大涵道放电去了.....果断40%油门左右,二十分钟放到两个电,噪音太大,然后把飞机放到车里放的电,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在受不了了,找模友用他90大涵道放电去了.....果断40%油门左右,二十分钟放到两个电,噪音太大,然后 ...

如果要快我就是用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快我就是用逆变器、

关键我怕放电C数达不到,后来稍微换算了一下,一个电调算15A,四个电调也得60A了,于是就选择用涵道放电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怕放电C数达不到,后来稍微换算了一下,一个电调算15A,四个电调也得60A了,于是就选择用涵道放电 ...

用逆变器可以用多钟电器
电风扇什么的、比较常见
也不一定要用很大电流
比如220v 40W 的风扇要用逆变器来供就是40÷12=3.3333A电流
如果是220V 100W的那就是100÷12=8.333A电流
就是按12V来计算逆变器供电是12V的、必须要用这么大电流才能供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