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没加改装,飞的也很远啊

楼主(2014-10-09):
首先是距离,已经超过1公里,因为已经看不见飞机了,不敢再飞远(飞机除了相机,没有添加其它任何设备)

==================================================================

其次是高度,也是因为看不见飞机了,依稀进入薄云层,就不敢再飞远(飞机除了相机,没有添加其它任何设备)
帮忙看一下高度大概是多少?我估计着有800米

网友A:
太牛了,不担心失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不担心失控吗?

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不担心失控吗?

我只考虑了:在安全电压内返航,和卫星6个以上起飞

飞高时用了5400电池,飞远时用了3000电池,落地后都在11V以上

网友C:
盲飞会使你胆子变大~后果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飞会使你胆子变大~后果就不说了

今天图传电池拉家里了,平时不会盲飞
我很胆小,有图传时,还没飞那么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飞会使你胆子变大~后果就不说了

你的帖子我仔细看过,我遥控器买了船桨天线但不好固定,还没装上去,
飞机内的天线不好拆啊,不是热胶,是很硬的那种,怕拆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我仔细看过,我遥控器买了船桨天线但不好固定,还没装上去,
飞机内的天线不好拆啊,不是热胶, ...

遥控器上天线位置要改,接收器要拆下来用刀片把黑色固定给慢慢拨除就可以轻松拿下

网友D:
怎么改用5200电池?

网友:
看起来高速应该不到800m,最多也就500M吧....

网友:
什么时候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用5200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

失控返航,你有天会恨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失控返航,你有天会恨它的。

网友F:
等等,你没装图传就敢超视距飞?你是千里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等,你没装图传就敢超视距飞?你是千里眼么?

晚上比白天能看的更远,当然只有一个亮点了。事先设置智能方向模式,还是容易控制的。

网友:
有时候真不敢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