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锁尾舵机求助

楼主(2014-10-09):
看到论坛里有人用了kpower的舵机用在X3上面,说是不错,我也想试试,在淘宝kpower的网店上看到一款锁尾舵机,数据如下

重量:27.5g

尺寸:23mm*12mm*27mm
扭力:1.6kg-cm/4.8V
         2.0kg-cm/6.0V

速度:0.04sec/60°/4.8V
         0.03sec/60°/6.0V

电压:4.8-6.0V

齿轮:钛齿

轴承类型:2BB

电机类型:空心杯马达

这个舵机数据上看速度很神奇,但力量就小了,我想问问X3的锁尾舵机力量需要多大的才行

楼主:
泰式的版块没道理如此冷清,难道我该发电直讨论版块,

网友:
用mks8910A+或者 servo king ds995i   不错
目前995i 服役中 尾巴锁的死死的

楼主:
好吧,我只是个穷屌丝,还用不起这么高档的舵机,只能从300元内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只是个穷屌丝,还用不起这么高档的舵机,只能从300元内选择

我也在纠结尾舵机的问题……

网友:
300以内可以试KST 的 D565X 才上市 的哟 高压 我刚买了

网友:
KST 215  515即可  现在的舵机性能基本都很好  没有锁不住的道理 只有调不好的问题
便宜KST 115  都能锁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