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坏了 可以改吗

楼主(2014-10-09):
3s电池也炸坏了  能不能改成,2s 或者1s。其他2节我看还是好的。

楼主:
其中  黑色线是接哪里的啊,,请教。

楼主:
炸的时候  冒烟  还很烫  就是改不来啊。

网友A:
改是可以改,不过你的电池貌似坏了2片了

网友B:
返厂让厂家帮修啊

网友:
快扔了吧,留着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是可以改,不过你的电池貌似坏了2片了

坏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让厂家帮修啊

算了  返厂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  黑色线是接哪里的啊,,请教。

那条小的黑色不是电源负极的吗?平衡充的两头,都是接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  返厂太麻烦了。

如果确定另外两个没有损坏,可以改成2S的,因为从图片中看你的只是一个电池击穿了,可能是撞到什么了

网友D:
改成2S,黑线接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另外两个没有损坏,可以改成2S的,因为从图片中看你的只是一个电池击穿了,可能是撞到什么了

是的,撞石头上 就冒烟了,很烫,,还以为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2S,黑线接电池负极。

3条黑线都要接到负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撞石头上 就冒烟了,很烫,,还以为会爆炸。。

只要确定另外两个没事,没破即可改成2S的,还有平衡充线是这样接的:比如2S,即3跟线,那么第一根红线接正极,最后的黑线接负极,中间的为公共线,即两块电池接触的电极,比如+—+—(两块电池这样放,前面就是正,最后面的是负极,中间接的两个电池的接触点即公共点),无论是几S的电池,都是这样的,第一根为正,最后面的为负极,中间的看电池的多少,依次接到公共点即可,还有如果你想改成2S的,需要换2S的3线接头,不能单纯用用来3S的4线接头,那样充电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3条黑线都要接到负极吗

你改成2S的是串联电池组,只有三根线,红线接一块电池正极,最边上的黑线接另一块电池的负极,中间的线接两块电池连接的电极就行了。从图上看正极红线的电池没有坏,就不用动了,三根黑线要去掉一根,充电头要换成三个孔的那种,改2S这个头是用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确定另外两个没事,没破即可改成2S的,还有平衡充线是这样接的:比如2S,即3跟线,那么第一根红线接 ...

嗯,你说的是  要换平衡头,但是中间公共两根线,接电池 +   还是-        电芯也不知道哪边是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成2S的是串联电池组,只有三根线,红线接一块电池正极,最边上的黑线接另一块电池的负极,中间的线接 ...

中间线连两块电池电极,两个电池电极是哪里啊。。改成1s就不用平衡线了吧。

楼主:
+-
**
-+    中间两个那个是-+吗?中间两个线分别接 -+   和 两个+    最后一个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是  要换平衡头,但是中间公共两根线,接电池 +   还是-        电芯也不知道哪边是正负。。

电芯正负极你用万用表量也可以,另一个你电池本身不是已经是有线了吗?首先你要知道,2S是3线的,4线的是3S的,电池串联就是两个电池有一端的正负极是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前后是输出,中间的+-是借助一起,属于公共点,按2S电池2个电池来算,就是+-+-,前面的接正,最后面的接负极,中间的两个电池连接点为公共点,按平衡充来说,有挂钩的向上。面向外面,从左算起,就是正公共点,负,正一定是第一个,负一定是最后一个,至于公共点,是看电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正负极你用万用表量也可以,另一个你电池本身不是已经是有线了吗?首先你要知道,2S是3线的,4线的是 ...

我看看   不会在问你  最好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   不会在问你  最好是有图就好了。

哦哦

网友:
如果至少有一片电芯是好的话,可以改,换一个相应的平衡插,按接线要求焊接好2插头即可

网友:
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
你上面都不懂怎么改啊,扔了吧,留来危险

网友E:
LZr 电池看图片是坏了两片了,要改的话也只能做成3.7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r 电池看图片是坏了两片了,要改的话也只能做成3.7V的了

坏了一个,那黑点是坏电池粘着的,不行就弄2个1s电池   但1s电池没有平衡线,也不知电池用到多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坏了一个,那黑点是坏电池粘着的,不行就弄2个1s电池   但1s电池没有平衡线,也不知电池用到多少了。

1S就不用平衡线了…单体直对放电线充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S就不用平衡线了…单体直对放电线充电就行

但是不知道电用到什么时候,直接用光充会不会损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