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炸了

楼主(2014-10-09):
第一次做的kt机,原先重量太重  换了2次电机了,,第二次还重,无奈拆飞机零件, 总算基本飞起来了,就是不好操控,飞了炸  炸了飞,最后不成样了,打算还是买现成的来玩吧,,。

网友A:
再做一架吧。。。

网友:
我说电机推力不够

网友B:
你终于明白了

网友:
不炸没新机飞

楼主:
是飞机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终于明白了

终于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一架吧。。。

做这个太复杂,要做只能简单点的。

网友:
翼面积小吧

网友:
这个飞机不好飞

楼主:
主要是技术不好,还有重心没弄好,没有好场地。。

楼主:
打算上塞纳斯  或好小子吧。。

网友C:
我的KT空中解体,粘好依然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T空中解体,粘好依然爽飞。

我的每次下来都有伤  也是粘好了飞。

网友D:
记得当初就跟你说过,这款飞机不适合新手。KT板的还重,那还有轻的吗?你的问题:电机选的不合适推力不够,电池用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当初就跟你说过,这款飞机不适合新手。KT板的还重,那还有轻的吗?你的问题:电机选的不合适推力不够, ...

电池3s   2210 1560kv电机,起飞不了,后换2216 2400kv也不行 7寸桨,最后飞机减重,丢底板零件,丢起落架,才勉强飞起来。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大啊

网友(2015-02-0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866&extra=&page=1 请你看吧 考一下!

网友:
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E(2015-08-19):
还能修好吗,重做一架相对来说可能更省时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修好吗,重做一架相对来说可能更省时间一点

又做了架大的了,从地面起飞不了。理论推力够,总结了是因为没有翼型。

网友:
技术是炸出来的。,重心没调好是难操作,比较容易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做了架大的了,从地面起飞不了。理论推力够,总结了是因为没有翼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