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kds360结构的魔友?我期待kds把360结构放大550、700”

楼主(2014-10-09):
如题所示

本人刚入魔时就喜欢超静音的机,只有单纯的桨切风声,没有其它的齿轮噪音,刚接触450时就往皮带直驱上使劲,奈何当时没有几款成熟的皮带直驱机;

如今看到kds360的机身结构眼前一亮,全皮带结构不用多想,必然是超静音了,可以圆了入魔时的梦;

不过全皮带的结构用在480这个级别上,多多少少有点不如人意,如果能像5.5、7.2一样,推出一个系列尺寸,还有这结构的550、700级,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在期待;

也相信自己同样会有一些魔友,有和我同样的想法;

开这个贴不是为了水,也不是扯,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如我所想,确实有魔友和我一样期待!

网友:
360很漂亮,当时很想入,但是看到很多360安装的吐槽,感觉没有亚拓的精致就没有入

产品概念是好的,但是产品本身的精度和质量如果没有提升,做大机市场是不会认可的

网友A:
说实话, 我觉得360如果让泰世做可能会做的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我觉得360如果让泰世做可能会做的更好。

哥么,看你有台360,安装感觉如何?飞起来如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么,看你有台360,安装感觉如何?飞起来如何啊

我的水平谈不上有什么见解。 跟x3比声音小点, 振动小点。 真的跑起航线来没什么特别多的感觉。 我不会3D 。  。。   还没炸过, 不知道修起来比X3怎么样, 理论上来说修起来要麻烦点把。 还有就是做工比x3差点。 很喜欢x3的做工。 另外尾舵机最好用Mini舵机, 我用的是servo king的 DS995i, 开始用的是micro 舵机, 但是我装上去以后球头会蹭到上面。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最后就把x3的995拿过来, 把795装到x3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水平谈不上有什么见解。 跟x3比声音小点, 振动小点。 真的跑起航线来没什么特别多的感觉。 我不会 ...

哈哈,这番话很给厂家留面子了

肯定是做管理岗的:)

网友:
太重了,官方说明全套电装带电池要1100克,有些沉了,看了飞行视频感觉有重美国式的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的感觉。双皮机构的的450老早就有了,wARP360就是,我买了一架,飞起来的感觉双皮结构的机子不是所谓的静音,而是听不到齿轮摩擦的那种高频的吱吱声,其实跟齿轮传动的声音比没显得小多少,不过是换成了嗷嗷的狼嚎声,只是大多数人听不惯齿轮机的高音,比较喜欢低沉的皮带机的声音。动力损失大,所以电池要大容量大C的,CHS360跟WARP360一样电池起配就要1400容量的。缺点也挺明显,不好维护,虽然从维护方面说,零配件不怎么容易坏,价格也便宜,但调机不方便,舵机朝外侧就好了,而且夹持式的轴承舵机座只要稍微装配不好,就会在震动的影响下产生位移从而导致主轴摩擦大,加速轴承和主轴的磨损。

网友:
感觉和WARP360差不多。改成了FBL结构。全超低紧凑型结构,手感肯定好多了。有利也有弊,维护太麻烦了。

楼主:
先不谈上不上700这个问题,goblin700 不喜欢;

网友C:
kds360皮带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kds360皮带常坏。

魔友可以详细点吗?  哪段皮带经常坏?

网友:
很不喜欢这机的样子,也不怎么喜欢皮带。把SportV2改的480换成富丽465机身之后才知道轴传还是爽的多。

网友D:
就算全部用皮带也不会达到你要的只听见桨切风的声音哦。皮带照样有声音。

网友:
以前的帖子,盘式电机直驱加尾皮带,超静音

网友:
装配还是要有比较多经验的才好、皮带机调好了皮带、不用什么维护!静就一个字!1500的电温柔3d可飞4分钟多、暴力飞不会!动力没问题!个别的细节厂家正在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魔友可以详细点吗?  哪段皮带经常坏?

是我的一级皮带松了点、暴飞扫了皮带齿、扫了也可飞、就是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全部用皮带也不会达到你要的只听见桨切风的声音哦。皮带照样有声音。

相对静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的一级皮带松了点、暴飞扫了皮带齿、扫了也可飞、就是动力不足!

皮带打滑,猛搂 动力不足正常;

网友D:
还有电机,哈哈。电机声音也不小呢。

网友F:
楼主不试一下LOGO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机,哈哈。电机声音也不小呢。

电机声 哪个机都有,就不计算在内了;
现有的机型 我是偏向静音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试一下LOGO鸡?

目前的手法,最多小打小闹 搞个550;

老狗 属于高大上,压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