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固件已崩·····无力中 副翼始终

楼主(2014-10-09):
新买的at9遥控  在拷贝一个机型后(模型1拷贝到模型1)
1通道副翼失灵
故障表现为副翼通道摇杆中立位置时 航模端与舵量显示始终为右满舵 但稍微打一点左舵时 舵量又显示正常
怀疑是固件问题···但又在贵公司找不到at9的固件及驱动
望解决·····

楼主:
副翼失灵 又不想退货 怎么破

网友A:
有图不不知道跟我一样不

楼主:
动了摇杆时居然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不不知道跟我一样不

又看见你

楼主:
如何上传图片

楼主:
不动摇杆时满舵····
稍微推一点摇杆····又正常了???

网友:
摇杆AD采样看来有BUG。。。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与厚爱!
同一个模型是不存在拷贝功能的

您只要重新校准摇杆就可以的

楼主:
······已经 退货了·····确实喜欢乐迪的手感······但 强迫症 迫使我不想再用这个控了

网友C:
AT9软件升级版本V1.1.3已上传,地址如下: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shengjibao.html主要解决以下问题:AT9固件V1.1.3

说明:此固件目前只支持最新主板,软件版本V1.1.0以上

1、改进了曲线显示和摇杆量不匹配不线性的问题

2、拷贝数据后摇杆数据丢失的问题(之前版本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重新校准摇杆),即数据拷贝后出现的1通道-4通道失效问题。

或可加入乐迪技术群: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修复了  新产品都会有不足的地方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已经反馈给厂家  乐迪马上就会发新固件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9软件升级版本V1.1.3已上传,地址如下: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shengjibao.html主要解决 ...

群号是不是有问题啊貌似找的应该是3349603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号是不是有问题啊貌似找的应该是334960324

十分感谢您的提醒,已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与厚爱!
同一个模型是不存在拷贝功能的

怎么重新校正啊~

网友B:
您好!
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您只要同时按住end键和push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出现校准页面的。
欢迎加入乐迪技术群: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您只要同时按住end键和push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出现校准页面的。

好的,谢谢了 另外你们那个测评送接受或者回传的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