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首飞电池那是相当的不给力

楼主(2014-10-09):
首飞电池启动就亮红了不敢飞了,明天新电池到了。

网友A:
我的3s 5000 mha 才悬停7分钟,航线走5分钟就差不多了,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s 5000 mha 才悬停7分钟,航线走5分钟就差不多了,太费电了。。。。。。。

enenenenenen额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3s 5000 mha 才悬停7分钟,航线走5分钟就差不多了,太费电了。。。。。。。

轻松航线17分钟,我的

网友:
这机机太重了。

楼主:
恩,起飞重量2.2KG吧

网友C:
对这机机心仪已久,又爱又恨,爱是机型酷、強悍,恨的是留空时间太短,没有15分钟我只能放弃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机机心仪已久,又爱又恨,爱是机型酷、強悍,恨的是留空时间太短,没有15分钟我只能放弃它。

是的,不知道人家怎么飞的19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轻松航线17分钟,我的

我的DJI1555 8000mah 20分钟 木桨就只有15分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DJI1555 8000mah 20分钟 木桨就只有15分钟了

嗯,木桨很差,我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木桨很差,我不用

你不是用的10000的电池么 我最近也准备上10000的电池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用的10000的电池么 我最近也准备上10000的电池测试

我的是4S

网友:
Y6机型,2.3kg,4S 5000 13分钟

网友:
选机型就是取其长处,既然选了这个,航时还是不必强求了吧。

网友D:
你重量轻的原因吧,我的4KG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重量轻的原因吧,我的4KG起飞

我的3775克

网友E:
我的6S9000毫安   4200克起飞     20分钟无压力

网友D:
17分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分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6S9000毫安   4200克起飞     20分钟无压力

呵呵 6S 8000MAH 4kg 20分钟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B:
轻松航线17分钟,我的

求配置· 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DJI1555 8000mah 20分钟 木桨就只有15分钟了

求配置 大哥··

网友:
4110s 34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