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模拟器中联系对准跑道?

楼主(2014-10-09):
请问大家有神马好的经验,如何才能在降落的时候对准跑道,在模拟器中没有方向感啊。

网友A:
我的经验是,多练习对着自己飞,特别是低速飞行保持不失速的对着自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多练习对着自己飞,特别是低速飞行保持不失速的对着自己飞

好!我就去实验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因为模拟器中的视角景深不象现实中那样明显,所以多练低空直线通过跑道上空,找好跑道左右大树、建筑等参照物,对比这些参照物校正航线直至对准跑道,然后控制油门和升降,副翼辅助低空通场或降落。

网友B(2020-02-27):
把飞机放到较远处再掉头,朝着自己飞,就是那种让飞机撞着自己的感觉,当飞机飞到离自己较近的位置时(50-100米),预估会不会撞到自己,若不会就正常降落;若有可能撞到自己,则稍微调整一下方向舵,再正常降落。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B:
把飞机放到较远处再掉头,朝着自己飞,就是那种让飞机撞着自己的感觉,当飞机飞到离自己较近的位置时(50-1 ...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