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油动直机怎么样?

楼主(2014-10-09):
15级油动直机怎么样?

网友A:
油的就要大的50级起

网友A:
90级才2800W,700级电的都4800w了,所以不解释

网友B:
15级太小了吧

网友C(2015-05-28):
15级最好不用直升机,车用还可以。

网友D:
15级的建议不要买,配件也不便宜。要上就上泰世NX4和亚拓600N或700N配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