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QAV250级别2S和3S电池选择?

楼主(2014-10-09):
请教各位高手...QAV250级别的的电子设备都可以用2S和3S供电,请问,在相同容量值和C值下,用2S的电池不是会比较轻对小机机有利点吗?有什么讲究吗?在飞行表现和飞行时间上,有什么性价比好的电池推荐?是不是蠢问题我也不知道,请见谅和指导,感谢!

网友A:
穿越飞太久会累吧,所以不用太过研究续航,我认为。

网友B:
我都上到4S了,2204KV1950+5寸,4S2300,起飞重量660克,飞11分半,下来单体3.75,电池充进1750.5iMX 我爱模型那个累啊,准备买4S1600左右的电池,降低起飞重量,能飞个6分钟就心满意足了,穿越这活,不能撸太久,精神上时间过于集中,会精神错乱的。

网友C:
3s就够了,不超过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飞太久会累吧,所以不用太过研究续航,我认为。

您说的也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上到4S了,2204KV1950+5寸,4S2300,起飞重量660克,飞11分半,下来单体3.75,电池充进1750.5i ...

根据您的讲法,我也就是在想用2S的电池不是会更轻吗?只是不知道飞行表现有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就够了,不超过2200mAh

请问同样容量下,用2S的电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您的讲法,我也就是在想用2S的电池不是会更轻吗?只是不知道飞行表现有没有差别?

我用的那个配置用2S估计飞不起来。另外相同容量的电池3S变2S,转速低1/3,你说表现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同样容量下,用2S的电会有什么不同?

2S动力不足,起飞都困难,重量轻了又如何?

网友:
个人通过使用3S2200mAh和3S800mAh飞行对比,发现如果使用2200mah,飞机飞起来反应迟钝,如果上800mah,明显很灵活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