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大帮忙,准备做Y6.想暴力一下,又想航时候不要太短!求电机和桨参数!

楼主(2014-10-09):
如题

网友A:
那你只能上15寸以上桨了。。。我的SKYHERO Y6 750轴距 1552折叠桨4110-400KV电机 10000的6S电池,带狗3起飞重量4.2KG 续航时间只有15分钟多一点,3.7报警落地,落地后2分钟测电压平均3.76,也有朋友同样配置用的1555桨。飞了20分钟左右,我没敢飞

楼主:
我觉得,你航拍,直接!4110S340
KV加10000mah电池会超30分钟吧!我的Xa650就这配置3Kg.准备试验可否50分钟,15寸桨

楼主:
我自己心里是想用2820KV560的,13寸桨!厂家说最大30A,可以3KG力,我估计10000Mah可以暴力4分钟吧?
如果航拍!估计也可以拍20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上15寸以上桨了。。。我的SKYHERO Y6 750轴距 1552折叠桨4110-400KV电机 10000的6S电池,带狗3起飞 ...

我一般放电都到3.6  不低于3.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心里是想用2820KV560的,13寸桨!厂家说最大30A,可以3KG力,我估计10000Mah可以暴力4分钟吧?
如果 ...

轴距又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上15寸以上桨了。。。我的SKYHERO Y6 750轴距 1552折叠桨4110-400KV电机 10000的6S电池,带狗3起飞 ...

电池带小了 4110每轴最佳在中1100g 所以你这y6少说也能6公斤起 不然换3508 或4108  不然大马拉小车 自然时间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上15寸以上桨了。。。我的SKYHERO Y6 750轴距 1552折叠桨4110-400KV电机 10000的6S电池,带狗3起飞 ...

我也希望搞个 Sky Hero Y6 搞下长航时航拍,偶尔带负载玩下暴力,不知你为何选 750的轴距不选 600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上15寸以上桨了。。。我的SKYHERO Y6 750轴距 1552折叠桨4110-400KV电机 10000的6S电池,带狗3起飞 ...

SKYHERO 的四轴 X4是不时巡航 时间更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希望搞个 Sky Hero Y6 搞下长航时航拍,偶尔带负载玩下暴力,不知你为何选 750的轴距不选 600呢?

...

为了给15寸桨让地方,还有就是给gps和图传天线让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带小了 4110每轴最佳在中1100g 所以你这y6少说也能6公斤起 不然换3508 或4108  不然大马拉小车 自然 ...

额不是你这样算的,他的推荐是每轴1100克,但是共轴的效率要打折一下,所以起飞重量是4500左右,还有,你不明白他的推荐起飞重量是什么的话就比较头疼了,那只是一半油门时候的拉力而已,这个也是实验室参数,也请打折,大电机小桨的概念不是你这样算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SKYHERO 的四轴 X4是不时巡航 时间更长一些?

不一定,这个和整机重量还有电池负载有很大关系,共轴双电机双桨模式在同等轴距里面他的起飞负载是最大的,但是效率的话就要看你怎么配了,安全和效率不一定成正比,论坛上各种讨论你可以关注下,最近没什么时间做实验,其实只要配的合适,共轴巡航时间不比平铺的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