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狗丝弄个屌丝SJ4000,小激动过后就是郁闷!

楼主(2014-10-09):
买不起狗丝弄个屌丝SJ4000,小激动过后就是郁闷!
居然不能放入飞越狗台卡座,难倒要上皮筋啊!

楼主:
刚到手还没上天的主!

网友A:
貌似gopro的镜头圈直径要小一点点

网友B:
硬塞,不用外面的都可以的,我试过suptig山狗就直接塞进去,稳当点加个魔术带

网友:
这个方案还可以的了,毕竟哈比王也是采购的sj4000

网友C:
打磨云台外框或者打磨山狗········

网友:
磨山狗吧,没想到啊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还好我还没买

网友:
nb的可以用3m

网友:
這云台好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gopro的镜头圈直径要小一点点

狗3镜头大些且位置靠上,可这货镜头外径小就小吧还向下移了,位置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塞,不用外面的都可以的,我试过suptig山狗就直接塞进去,稳当点加个魔术带

对比狗3,山狗的高度多了1.5毫米左右,霸王硬上弓下不了手,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皮筋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云台外框或者打磨山狗········

哥们刺激我啊,都是新货不忍心!

网友D:
谁家的山狗?我看淘宝看了两家。。。。有自称是索尼的COMS,有标榜联咏的。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家的山狗?我看淘宝看了两家。。。。有自称是索尼的COMS,有标榜联咏的。哪个好?

我这个就是自称是索尼CMOS,1300万像素的,但也是联泳方案的,价格要比那些只说联泳不提什么感光元件的贵上七八十块。我琢磨着都一个货,只是卖家找点理由吹吹牛牛。请了解情况的来说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自称是索尼CMOS,1300万像素的,但也是联泳方案的,价格要比那些只说联泳不提什么感光元件的贵 ...

啊,看来我看的也是你这个。。。。。。我估计都是标榜的噱头吧。但是的确贵了好几十啊(说送AV线)。希望一分钱一分货吧。矬子里面选大个。。。。。。要是富裕的话,早买GOPRO3+、、、、4了,就不在这纠结山狗了。。。。哥们,你用的怎么样?简单说说呗?有机会上视频、上个图行不?给个参考...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看来我看的也是你这个。。。。。。我估计都是标榜的噱头吧。但是的确贵了好几十啊(说送AV线)。希望 ...

还没空上天,朝窗外拍了几秒视频,截了一图大家看看这所谓的SONY COMS的素质!

网友E:
我的云台和你的一样不会接线!可以告诉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云台和你的一样不会接线!可以告诉一下吗?

要接哪个线呀?这个电子文档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哪个线呀?这个电子文档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云台接发射机六通道的我不会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哪个线呀?这个电子文档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求3狗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空上天,朝窗外拍了几秒视频,截了一图大家看看这所谓的SONY COMS的素质!

还可以啊。。算了我打算入手先玩玩,云台等设备熟练了就上狗4。。我查了,索尼的CMOS才不几个钱。.。。谢谢LZ截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接哪个线呀?这个电子文档的,需要可以发给你。

云台电路版上三排针
C   T   R
S   +   –
P   +   –
9个针不知道接那个到发射机六通道
你懂的!帮我好吗?

网友:
山狗的图像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电路版上三排针
C   T   R
S   +   –

问下你用的什么接收机?一般接收机接线如下:
T:控制云台的俯仰
R:控制云台的横滚
C:俯仰横滚的控制方式,可接个两档开关控制的通道,低位是角度模式(不接为此模式),高位是速率模式。
-:共地端,如果云台和接收共用一个电池就不用接了,如果是单独供电就需要连接接收的共地端。

问题的关键是你打算怎样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和横滚,如果是有单独的云台手来负责云台的动作,那就将T/R接在摇杆通道上吧,左右前后直观灵活。
如果就一个控既要飞又要拍摄的的话,那就安排两个由电位器控制的通道给T/R,注意要使用角度模式。角度模式:简单理解就是控上的摇杆或电位器的位置对应到云台的具体角度,摇杆或电位器回中云台也回中。
速率模式:适合用摇杆控制,摇杆的变化大小的量决定云台的角度变化的速度,摇杆回中云台停止。个人很喜欢这种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下你用的什么接收机?一般接收机接线如下:
T:控制云台的俯仰
R:控制云台的横滚

我的是天七揺控器。天七接收机。用第六个通道控制抬头一低头就行。因为我的飞控也要用接收机通道。我就自己控制飞机和云台。用一个接收机呀。能细一下告我一下吗。一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天七揺控器。天七接收机。用第六个通道控制抬头一低头就行。因为我的飞控也要用接收机通道。我就 ...

我没用过天七,但方法是一样的。给第6通首分配个电位器开关,如果云台和接收机用一个电池供电的话,就用一根杜邦线一头插在云台的T上,一头插在接收的每6通道的信号输出脚上。

天七左上好像有个电位器的,它对应的是哪个通道,支付单独映射到某个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天七揺控器。天七接收机。用第六个通道控制抬头一低头就行。因为我的飞控也要用接收机通道。我就 ...

现在通道6用什么开关控制的?是用天七左上的电位器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通道6用什么开关控制的?是用天七左上的电位器控制的吗?

没有设控六通道的开关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通道6用什么开关控制的?是用天七左上的电位器控制的吗?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在韩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在韩国

QQ:8060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