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分享一些DJI飞控常见炸机案例和解决办法(其他飞控基本通用)

楼主(2014-10-09):
自己总结的 有不全的欢迎补充 错误的欢迎拍砖  PS:有些话语不是针对大疆  只是希望你在逐利的道路上走得慢点  别再让热爱你的粉丝们受伤
多轴在天上飞 安全性肯定是是第一位的 而大疆呢 把金钱放到安全前面  之前对大疆是各种喜欢 慢慢论坛逛多了 对这S.B厂家真的是无语了 店大欺客  各种无赖行为 真的是对它一点好感也没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跟风 只要大疆炸鸡了就去骂飞控  后来发现这样和愚蠢  首先要客观地去反思 去找问题 DJI的东西确实不敢恭维  但是翻了翻DJI板的一些炸机贴确实有一部分炸机是和飞控无关的  为了尽可能减少大家炸机的次数 来分享下我的一些观点

一直用的lite  设备升级 从天7换到14sg  天7是看泡泡大神的傻瓜式视屏设置的 (在此谢过泡泡,如果能加上点理论的讲解会更好) 所以对失控保护这玩意没概念 换了14sg后就没去管  偶然发现飞了几个起落 降下来关控忘了拔电 灯还是会三红一绿 表示GPS没星的状态 当时就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失控保护 当时也没在意 加上对扶她吧的信任 就没去弄 后来朋友幽蓝提醒了我 在他的帮助下设了失控保护 才意识到之前飞起来有多危险  都说GPS不靠谱  别的飞控怎么样不知道  naza-m lite的我仔细研究过 明确有说明 GPS模式下星数不足6颗时会自动切成姿态模式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各种复杂环境:学校 校区 街道 山区 峡谷 都带着我的小lite飞过  90%都是GPS飞  从未因为所谓的GPS信息错误炸机   所以还是比较信任GPS的 据我大胆猜测 至所以有这么多飞丢的 可能都是没设失控保护(此处可拍砖)

下面来说下误区:应该部分人会像我一样以为 只要在调参软件给飞控设置了失控保护 遥控器只要失控了 飞控就会自动识别并且转到失控保护状态 自动降落或返航 其实不是 飞控必须要在遥控器上设置过失控保护时才能识别遥控器是否失控  否则没设失控保护的遥控器 一旦失控(市内电磁环境复杂或飞的远了) 飞控本身识别不了是否已经失控 他接受的信号还是之前遥控器穿过来的信号 还会按照原来的姿态飞行 导致炸鸡 典型的炸鸡表现是 飞机往一个方向偏航(向某方向暴冲或一直升高) 切gps 姿态 手动没反应 (因为此时遥控器已经失控 所有通道都无法遥控)然后导致炸鸡

分析了很多炸鸡案例 不能说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炸鸡 但确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未设置失控保护 遥控器失控炸鸡的 其中有不少还是老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台h4加v2往一个方向暴冲不受控最终炸鸡(链接没找到)
还有一个就是女模友的f450加lite也是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969&highlight=%C5%AE%C4%A7%D3%D1  小区电磁环境本来就复杂(各种2.4G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用的14sg 应该是fssstest这不靠谱的制式  受到干扰失控后 飞控未识别 按原来接受到的命令偏航往楼上暴冲炸鸡 视屏35秒时 楼主明显感觉到反应迟钝了 其实这不是飞控问题 而是遥控系统受到干扰 信号很差 延迟大了 在46秒 还在受控的情况下楼主向右打了方向和副翼 然后遥控器失控 飞控未识别 飞机沿着之前向右的姿态暴冲炸机 索性没有太大损失

最后总结下常见炸鸡案例 大致按照之前分析过炸鸡案例的多少来排序
1.飞控抽疯炸鸡 典型症状一个跟头翻下来 或者偏航 但是切姿态可以救回 如果是dji的云台 基本都伴有云台抽风现象   解决办法:这种炸鸡只有看人品了 多练练手动模式 飞控S。B切手动一般可救回 其他无解

2.刚才分析的那种 未设置失控保护炸鸡 典型症状飞机往一个方向偏航(向某方向暴冲或一直升高) 切gps 姿态 手动没反应 (因为此时遥控器已经失控 所有通道都无法遥控)然后导致炸鸡 区别于第一种炸鸡情况是切姿态没反应  解决办法:设置失控保护

3.电机失去动力炸机 (堵转、电机电调烧毁、射桨等) 典型症状:1个电机失去动力  动力冗余不够的话一下就翻下来了 (貌似V2以上有6旋翼以上是去一个电机仍可返航的功能,不过论坛里说可以用的不多)  2个电机对角失去动力  会自璇炸鸡 运气好点可以救回   解决办法:上机前测试电调与电机的兼容性 具体方法参见某天电机的测试视频、电机电调搭配最好是常见配置 玩航模尽量不要剑走偏锋 不是每个敢吃螃蟹肉的都能活下来的 这句话是针对新手的 老手忽略

总结:客观地说之所以这么多炸鸡并不完全怪飞控(但这绝对不代表大疆就是什么好东西)有相当一部分炸鸡是个人原因或其他部件质量问题造成的 跟飞控是无关的 这点一定要为飞控正名  炸鸡后 首先自己要客观的反思 如果没找到结果 上传炸机详细信息到论坛 让大家帮忙分析 不要还没出来结果就开始骂飞控的娘 有时候他们也很委屈 不过对于他们所作所为  以及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态度 被骂了也确实不亏   只是骂错地方了

网友:
呵呵呵~~~经验最好

网友A:
A2掉星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一会儿9颗,一会儿为0

网友B:
为什么要选DJI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选DJI这是关键

目前持有4套lite都很稳定 小飞机用lire 大六轴用的xa 感觉在这个价位lite是不折不扣的王者 s4外形搞得像小作坊产品 看着都恶心 没兴趣 xa普及虽然好 价格不便宜 其他飞控没关注  听一些朋友说高级飞控用大疆的是因为云台 三轴性能和价格结合来看z15优势很大 所以不得不用大疆的

网友C:
楼上问题我来答..我刚为固定翼飞控配了个据说很牛X的GPS..也试者用调参软件搞了下波特率什么的(全鸟文软件.我认识所有24个字母)...我的也出现了一有星就0-7-0-7-0-7...........差不多每秒1次的闪..后来联系了卖家..还好比较专业...他说是否是GPS刷新率过低...然后远程调参.发现本来应1秒5次的刷新率现在变成每秒1次了...经过他改了刷新率...马上装机..这下腰也不疼腿也不痛了...一下啪啪啪30分钟没问题了..不知道DJL是否也会出现这问题....我自己也有A2...只不过目前人品不错...飞控没出过事.如果在视野内.只要还受控.机体还完整.就算翻了.手动模式我读有把握翻回来.......还有失控保护设置的问题....建议没飞行经验的还是不要忙着玩飞控了...越是高端的东西要注意的问题越多.

网友D:
顶楼主观点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减少事故发生,尽可能保证安全飞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掉星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一会儿9颗,一会儿为0

高端货没玩过 想知道去问大疆 我不是在写软文 对大疆的态度也说的很清楚 之所以分享是想让一些新人或者是没注意的人少走弯路 不知你说这句话目的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问题我来答..我刚为固定翼飞控配了个据说很牛X的GPS..也试者用调参软件搞了下波特率什么的(全 ...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观点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减少事故发生,尽可能保证安全飞行状态

安全飞行 共同的目标 也希望能成为渣疆的目标

网友E: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非常重要,决定了失之后是提控回家还是有尸体回家。有没有失控保护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不要装螺旋桨,在室内无星自稳状态下,给油门50%,四个电机会高速旋转对吧,保持油门不变关控,来看看你的电机什么反应,如果是转速逐渐降低到怠速或者是不转,就有失控保护;如果转速不变或者变高,恭喜你中奖了,此时如果真的在飞行状态中,你的飞机会离你而去变成MH370。貌似带显示屏的遥控器都可以设置失控保护,那些简易无显示屏的遥控器--比如澄星CX20就没有失控保护,你也无法后期设置失控保护。看了这个帖子,马上去试试你的遥控器有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省的下一个提控回家的就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非常重要,决定了失之后是提控回家还是有尸体回家。有没有失控保护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不 ...

多谢分享 方法不错 之前没想到 以前一直不敢试失控保护 就怕关控飞走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 其他不知lite失控后会悬停一段时间 30秒还是多少忘记了 但肯定不会立刻有动作 目的是方便控再找回飞机 悬停一会如果找不回 失控返航会先升到30米然后返航 失控降落 悬停后直接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 方法不错 之前没想到 以前一直不敢试失控保护 就怕关控飞走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 其他不知lite ...

所以要在室内无星状态下不带螺旋桨测试,看看遥控信号和GPS信号都丢失后,飞控会什么反应,哪怕是持续30秒再降低转速也行,如果电机持续转速或者乱转,后果可想而知,祝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非常重要,决定了失之后是提控回家还是有尸体回家。有没有失控保护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不 ...

直接连接调参软件、然后关闭遥控器看看是不是会自动跳到失控保护那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的情况下泡泡大师的教程里有

网友F:
大神这称号我不敢当、也是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一直都在学习

网友:
虽然我不用大疆,但还是帮顶了,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这称号我不敢当、也是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一直都在学习

在学习的大神  不用谦虚啦

网友:
飞行到现在,个人还是觉得,就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任何飞行器都会出现意外不足为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持有4套lite都很稳定 小飞机用lire 大六轴用的xa 感觉在这个价位lite是不折不扣的王者 s4外形搞得像 ...

WKM+Z15+SX

网友G:
沒考慮過大僵的飄過...

還是那句老話,既然知道他店大欺客,還要去給人家欺,這就是自己的問題了,歡迎拍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考慮過大僵的飄過...

還是那句老話,既然知道他店大欺客,還要去給人家欺,這就是自己的問題了,歡迎拍磚
...

站着说话的永远不腰痛  如果有第二个选择都不会自己去犯贱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站着说话的永远不腰痛  如果有第二个选择都不会自己去犯贱的

話說太直,若有得罪之處,望網兄您見諒

DoI 種種劣行難道還看得少了?砸錢找氣受這等鳥事為何要忍?
再說,祖國飛控這麼多款,何苦一定要苦守 DJx?

我九月才入多軸坑,現在也只有一架開源的小機子在飛,或許我真的不夠暸解這個業界的實況
若有說錯還希望您指正.

楼主:
哈哈  我以为我是第一个,,,,   正在吧XA装到ev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話說太直,若有得罪之處,望網兄您見諒

DoI 種種劣行難道還看得少了?砸錢找氣受這等鳥事為何要忍?

刚入魔没感受  慢慢你就会发现了  不是不想选 是没得选

网友:
我上次naza v2  一次炸鸡。是在小区旁边空地飞行。左边高架,右边楼房。估计是GPS干扰了,切换姿态,失控保护,关控都没有效果。情况就是你说的,飞机只管自己往一边侧飞,然后遥控想补助回来但是遥控操控动作和飞机,反馈出来方向完全是混乱的。。。。。

只能总结是磁场干扰了GPS。这个问题我问过大疆技术部,没办法避免,任何悟空,任何A2飞控,都不可能排除干扰问题,只能找空旷没楼房没有钢筋混凝土结构地方飞行。我们生活的是城市,不是山区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 方法不错 之前没想到 以前一直不敢试失控保护 就怕关控飞走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 其他不知lite ...

我的也是lite 实验过失控返航,操作方法为关遥控器 10秒左飞先升到20米然后返航 失控降落 悬停后返回降落,可是意一个月内有4次了,突然之间飞机往一个方向偏航所有通道都无法遥控,然炸鸡 !请分析下原因!

网友:
总会出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的···我们做的就只能是仔细认真 飞前检查 不要犯二!

网友:
说的很中肯啊~~~~~~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连接调参软件、然后关闭遥控器看看是不是会自动跳到失控保护那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的情况下泡泡大师 ...

我也是这样弄的,

网友:
经典,手抄收藏!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开源飞控,对商品飞控没兴趣,又贵又没啥可玩性。

网友H:
你好 我今天新装的悟空飞控加飞越650机架,起飞用的姿态模式,起飞之后也很稳,于是把高度拉倒大概10m左右把高度定在那,开始几十秒时飞机还很稳定,过了一会之后感觉飞机有点不稳,是滚转通道上的偏,当时以为是有风的原因。然后,把飞机高度下降准备降落,把飞机拉回来降落的时候飞机还很平稳。在离地大概两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变得不平稳,左右摇晃,而且幅度相当大,感觉马上就要翻了。此时,俯仰,航向也变得不稳定。当时把我吓得,心想完了,这刚组装的新宝贝还没怎么玩呢就要毁在我的手里了。还好凭借自己平时的操作经验,手上不断的修正,尽力让飞机平稳着陆,尽管如此飞机在着陆时还是有一个机臂先触地,断了一只桨,另外几只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其他的都还好没有损坏。让小弟我是十分的心疼啊,大家都懂得炸机时的心情,还好这次损失不是老大。不过让小弟最最伤心的便是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就突然变得抽风起来。一开始以为是机架哪里没有固定好,下来检查了一下之后,机架哪里固定的都很好,电机轴也没有松动。感觉应该是飞控的原因,但是具体是哪个原因,小弟也不清楚。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货没玩过 想知道去问大疆 我不是在写软文 对大疆的态度也说的很清楚 之所以分享是想让一些新人或者是 ...

又是大疆的 恭喜LZ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今天新装的悟空飞控加飞越650机架,起飞用的姿态模式,起飞之后也很稳,于是把高度拉倒大概10m左右 ...

感度没调好 左右晃应该是感度过大 导致飞控抽出 感度调小点试试

网友:
说得很好,很中肯。
我飞开源一年多了,主要飞特技。最近准备装一架航拍机,虽然开源的价格便宜功能强,但考虑到可靠性,还是选择DJI,尽管DJI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确实很难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我也开始玩多轴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