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被西-藏-鹰这个广东茂名信宜市龌龊小人骗子买家恶意评分,删之---20180504

楼主(2014-10-10):
此贴被西-藏-鹰这个广东茂名信宜市龌龊小人骗子买家恶意评分,删之---20180504

网友A:
群友帮顶,写得很仔细,但是有一点,澄星CX20是失控了就自动返航算失控保护吗?还有有的没有失控保护的是直接电机停止转动。在空中的话就是直接落地炸,我就没设置好这样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友帮顶,写得很仔细,但是有一点,澄星CX20是失控了就自动返航算失控保护吗?还有有的没有失控保护的是直 ...

澄星CX20失控了能自动返航的前提条件是在GPS信号正常情况下可以,如果起飞前没有GPS初期设定,遥控器再失控的话,肯定回不来的。我的这个帖子的主要意思是正常飞行中,如果遥控器信号被干扰,或者超出控制范围,碰巧GPS没有正常工作,那么飞控会怎么办呢?按照失控前受到的操控指令继续飞下去?还是就近慢慢降落下来。我装的QQ飞控如果遥控器不设置失控保护,必会持续飞走飞丢

网友:
失控跟失星都是嚴重錯誤,通常是分開來看
失控大多是直接 RTL
失星大多是直接降落或設置定高,由飛手接手返航
當然這是在機體可視或有視頻訊號做 FPV 下才能辦到,若盲飛的話就賭人品吧

套裝機就要自行摸索了,因為各家功能略有差異,我相信都有保護功能
但,有保護功能是一回事,有沒有確實設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多。希望能加你QQ,多向你讨教讨教。 我的1353755226

网友:
    之所谓“经验”,俺的赶脚:其中包含了他人的体验及无私的分享   谢谢!

网友:
失控了就怠速甚至停转?那不肯定惨炸,也好意思叫保护?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我之前机器未拨电的情况下关控。吓死俺了。心惊肉跳啊。桨在疯狂转动,还好眼急手快,要不然就留血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澄星CX20失控了能自动返航的前提条件是在GPS信号正常情况下可以,如果起飞前没有GPS初期设定,遥控器再失 ...

哥们,看到你的帖子,我特意把我的CX20桨拆了,开机后,手动模式,对码,然后油门拉到50%,关控,电机逐渐降低转速,然后停转。
这说明CX20大飞鲨飞控也是带有失控保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看到你的帖子,我特意把我的CX20桨拆了,开机后,手动模式,对码,然后油门拉到50%,关控,电机逐渐 ...

CX20我实验过,其中有几次转速没有减下来,而是持续不停,说明还是有不可靠性存在的,不然就不会那么多提控回家的魔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X20我实验过,其中有几次转速没有减下来,而是持续不停,说明还是有不可靠性存在的,不然就不会那么多提 ...

我也做了不止一次的实验,感觉还是靠谱的,可能我这台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看到你的帖子,我特意把我的CX20桨拆了,开机后,手动模式,对码,然后油门拉到50%,关控,电机逐渐 ...

如果没有GPS 会自动慢慢降落   如果有GPS会飞机尾巴对准起飞点 在返航快到起飞点时返航会减速 降落离地面10几米的时候会减速降落 这个完全靠气压环境降落后桨是怠速还是停转   没有星的一般很少

网友:
CX20 遥控不用设置失控保护 人家在遥控程序里已经写好了  关机就会返航降落

网友:
LZ是好人,但我对这样的实验方法表示非常不理解。反正都用CX-20了,那就用山寨APM呗。

虽说是山寨的,软硬件跟APM并无不同,把USB接上自己设置一下失控保护的动作不就行了?默认的是RTL,当然GPS不好使确实回不来,那就设成降落不就得了?不过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很多时候失控时飞行器的位置并不适合降落。

另外如果飞场确定,可以事先给APM设好RallyPoint,即可降落地点。到时候APM会选个最近的地方降落的。

网友:
这个值得一试,但设成什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