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可否安装APM飞控地面站软件?

楼主(2014-10-10):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问题:
苹果的IPAD怎么安装APM飞控的地面站软件啊?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只有大疆和派诺特的很多。APM 的好像一个都没有。
难不成为了这个再去买一个安卓平板?

如果真要买安卓平板,推荐一个型号呗?或者需要什么配置的?最便宜带GPS的1G RAM的安卓平板够用吗?

谢谢!

网友:
买Nexus 7吧

网友:
求安卓地面站教程视频

网友:
要带otg的 后面接数传才方便

网友:
貌似没有苹果版的

网友A:
pad好像不行,我也在找。。。。安卓的话,更简易用蓝牙的,不用otg线,对数传的地面端改造一下蓝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好像不行,我也在找。。。。安卓的话,更简易用蓝牙的,不用otg线,对数传的地面端改造一下蓝牙就好了。 ...

蓝牙的传输范围远吗?有多远?会不会失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的传输范围远吗?有多远?会不会失控?

蓝牙是改在地面端的,地面端就是插在电脑上那头,飞机飞得再远,跟你的地面端又没关系
改造的结果是让手机用蓝牙连接到数传的地面端,然后数传连接飞机端

所以改造前和改造后的连接方式就是把原来数传和地面站的连接从usb改成了蓝牙而已,别的不变。。。
电脑/手机-usb-数传地面端-无线-数传飞机端-数传线-飞控
电脑/手机-蓝牙-数传地面端-无线-数传飞机端-数传线-飞控

本来usb接数传的话,usb有供电给数传,现在用蓝牙了,所以就把usb的端口插到移动电源上,别的没区别

网友B:
买根雷电转serial 线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根雷电转serial 线就能用了。

怎么转,?线是什么样子的,是否可以发个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改在地面端的,地面端就是插在电脑上那头,飞机飞得再远,跟你的地面端又没关系
改造的结果是让手 ...

多谢解答。消化消化

网友(2019-05-01):
qgroundcontrol已经上架了。配合数传网关可以用